进制转换。

楼主(2020-04-07):
列向量分成两两一行并进行进制转换

我采集到的数据是A=  [FF;
                                 7F;
                                 F9;
                                 7F;
                                 F8;
                                 7F;
                                 F5;

但是这个数据是16位的,就是ff 7f是一组,如何将其转换为b=[FF 7F;
                                                                                        F9 7F;
                                                                                        E8 7F;

这个数据后四位比如7F是高位,前四位比如FF是低位,并将这组数据转换成10进制的,感谢!

网友:
A =  ["FF";"7F";"F9";"7F";"F8";"7F";"F5"];
B = reshape(A(1:6),[2,floor( length(A)/2 )])';
Output = zeros( floor( length(A)/2 ), 1);
for ii = 1:1:floor( length(A)/2 )
    t  = char( strjoin( B(ii,: ) ) );
    t = t(t~=' ');
    Output(ii) = hex2dec( t );
end
disp( Outpu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