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想请教一下板子上电感/电容封装大小是如何选取的、谢谢!

楼主(2020-04-07):
板子上的贴片电感、电容等零件密密麻麻,但我发现同一种类型的元器件它们的封装会有所不同(例如0805、0603等等封装),在这想问一下,板子上的电容、电感的封装大小是取决于哪些因素、是如何选取的,或是如何计算得来的?

网友A:
    首先的选择来自硬件设计的需求,还有就是BOM的成本和物料购买的难易程度。每一项都会涉及很多子项目。具体的数值计算要看你设计的需求,这个涉及电路设计的基本知识;元器件的材质和尺寸涉及对于元器件生产工艺和材料的物理特性的了解;这些综合考量决定你的设计品质。所以才会有,同样的电路原理为什么别人的能用10年不坏,有的人的几个月就坏,甚至无法开机等等。

网友B:
    这个问的太笼统了。举个例子 0.1UF/100nF 大部分是滤波电容,至于滤波的概率可以搜索到。
    我建议你可以拿一些电路展示出来,局部的也可以,让大家看看。
然后,你自己理解,不懂就百度或论坛搜索,最后就在帖子里继续咨询。

网友C:
    除了取值,决定元件大小和封装形式的因素,电阻主要还要考虑功率、耐压等,电容要考虑材质、耐压、ESR等。电感考虑 DCR、饱和电流、EMI比如磁屏蔽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取值,决定元件大小和封装形式的因素,电阻主要还要考虑功率、耐压等,电容要考虑材质、耐压、ESR等。 ...

    感谢回复,就是器件的选值已知,但封装有多种,我大概是想问对于封装的选取有没有一些统一的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的选择来自硬件设计的需求,还有就是BOM的成本和物料购买的难易程度。每一项都会涉及很多子项目。具体 ...

    谢谢回复,知道器件知道器件的值选取,但封装有多种,我模糊和想问的是 对于封装的选取有没有一些经验上统一的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取值,决定元件大小和封装形式的因素,电阻主要还要考虑功率、耐压等,电容要考虑材质、耐压、ESR等。 ...

    感谢回复,大致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的太笼统了。举个例子 0.1UF/100nF 大部分是滤波电容,至于滤波的概率可以搜索到。
    我建议你可以拿 ...

    问题比较模糊,谢谢回答、

网友(2022-01-06):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知道器件知道器件的值选取,但封装有多种,我模糊和想问的是 对于封装的选取有没有一些经验上 ...

这个要看你是自己手焊还是机器打件,自己手焊的话选择封装大一点儿的,好操作;机器的话,看机器的能力,选择小的封装同样面积下能够放入更多的元器件,实现更多的功能。
另外选择电阻电容的封装跟它的寄生参数和裕量考虑,比如电阻0603的一般就是1/10w的,那这个瓦数在设计中是否能满足要求?封装越大能承受的瓦数也大。另外电容一般情况下同样的容值封装越小随温度和电压的变化越大,另外电容用在哪里,高速、电源、旁路等等选择的要求也有不同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