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帮忙CADENCE转PADS VX2.4,谢谢!

楼主(2020-04-07):
    请大师帮忙转一下,谢谢!

网友A:
    17.2的allegro文件转PADS可以参考以下链接方法:https://www.eda365.com/thread-20223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2的allegro文件转PADS可以参考以下链接方法:https://www.eda365.com/thread-202232-1-1.html

    谢谢班竹

网友(2021-08-08):
    一直在找这个说明,按照网上的操作,前面的都没有问题,到PADS导入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