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abVIEW的电磁波峰焊非接触液位测量系统

楼主(2020-04-07):
摘要:在电磁波峰焊接过程中, 液位波动大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如果锡液液位波动大,易造成虚
焊等问题,对电磁波峰焊液位波动的实时监控显得尤为重要。通过使用液位测量模块、Arduino控制器及
计算机组成的非接触液位测量系统对电磁波峰焊的锡液液位波动进行测量,结合虚拟仪器软件LabVIEW
将液位波动数值和液位波动曲线可以形象地显示出来,同时对液位波动范围进行预先设置,当超出液位波
动设置的最大值或者低于液位波动设置的最小值就会给出警报并及时反馈,从而提高焊接质量。通过实
验测量与验证,实验测量的液位波动程度与预期值相符合,且很平稳。
关键词:液位波动检测; Arduino控制器; LabVIEW; 上位机

网友:
液位波动数值和液位波动曲线可以形象地显示出来
这个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