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尼韦尔(honeywell)各类型传感器/开关快速报价

楼主(2020-04-07):
    霍尼韦尔传感器致力于为您提供高品质气体传感器。Honeywell霍尼韦尔在制造业领域积累了优秀的经验,制造所需要的传感器与开关包括检测包括压力传感器,气流传感器,温度传感器,霍尔传感器,位置传感器,限位开关,微动开关可用于多种气体的检测,同时能够根据客户需要提供各种解决方案,以满足各类气体探测设备的需要,帮助各个领域的客户提供择优的解决方案。深圳市泰德兰电子有限公司是霍尼韦尔传感器的一级代理商。规格齐全,原装出品。泰德兰多年来一直跟霍尼韦尔保持长期合作,多年的行业经验让我们能给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一级代理,让我们拥有比同行更大的价格优势,和原厂家的紧密合作,让我们更了解市场的动向,可以长期稳定的供货.欢迎咨询。

楼主:
    哪些行业需要应用到压力传感器?长期以来,压力传感器已广泛应用于汽车,制造,航空,生物医学测量,空调,液压测量等领域。压力传感器使用不可避免的一些突出领域是:

    1、触摸屏设备:具有触摸屏显示器的计算机设备和智能手机配有压力传感器。每当通过手指或触控笔在触摸屏上施加轻微压力时,传感器就确定其被施加的位置并因此产生通知处理器的电信号。通常,这些传感器位于屏幕的角落。因此,当施加压力时,通常两个或更多个这样的传感器用于给出位置的精确位置信息。

    深圳市泰德兰电子有限公司霍尼韦尔(honeywell)传感器一级代理商,代理产品包霍尼韦尔传感器,霍尼韦尔微型传感器、霍尼韦尔流量传感器和霍尼韦尔压力传感器等进口电子元器件。

2、汽车工业:在汽车工业中,压力传感器是发动机及其安全性的组成部分。在发动机中,这些传感器监控油和冷却液压力,并调节发动机应提供的功率,以便在加速器受压或制动器应用于汽车时达到合适的速度。出于安全考虑,压力传感器是防抱死制动系统(ABS)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系统适应道路地形,并确保在高速制动的情况下,轮胎不会锁定并且车辆不会打滑。ABS中的压力传感器根据道路状况以及车辆移动的速度详细说明处理器。气囊系统还使用压力传感器,以便当车辆经受高压力时,袋子被激活以确保乘客的安全。

3、生物医学仪器: 在数字血压监测仪和呼吸机等仪器中,需要压力传感器根据患者的健康状况和要求对其进行优化。

4、工业用途:压力传感器用于监测工业装置中的气体及其分压,以便在精确控制的环境条件下进行大的化学反应。在石油工业中,传感器详细描述了石油钻井平台在探索时所达到的深度。

5、航空:在飞机中,需要这些传感器来维持大气压力与飞机控制系统之间的平衡。这不仅可以保护飞机的电路和各种内部组件,还可以向系统提供有关外部环境的精确数据。此外,需要在驾驶舱内保持特定水平的气压,并且乘客游说提供标称地面呼吸条件。

楼主:
    深圳市泰德兰电子有限公司是霍尼韦尔传感器的一级代理商。规格齐全,原装出品。泰德兰多年来一直跟霍尼韦尔保持长期合作,多年的行业经验让我们能给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一级代理,让我们拥有比同行更大的价格优势,和原厂家的紧密合作,让我们更了解市场的动向,可以长期稳定的供货.欢迎咨询

楼主:
    压力传感器是工业实践中最为常用的一种传感器,其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自控环境,涉及水利水电、铁路交通、智能建筑、生产自控、航空航天、军工、石化、油井、电力、船舶、机床、管道等众多行业,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些常用传感器原理及其应用。

1、应变片压力传感器原理与应用
        力学传感器的种类繁多,如电阻应变片压力传感器、半导体应变片压力传感器、压阻式压力传感器、电感式压力传感器、电容式压力传感器、谐振式压力传感器及电容式加速度传感器等。但应用最为广泛的是压阻式压力传感器,它具有极低的价格和较高的精度以及较好的线性特性。下面我们主要介绍这类传感器。

        在了解压阻式力传感器时,我们首先认识一下电阻应变片这种元件。电阻应变片是一种将被测件上的应变变化转换成为一种电信号的敏感器件。它是压阻式应变传感器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电阻应变片应用最多的是金属电阻应变片和半导体应变片两种。金属电阻应变片又有丝状应变片和金属箔状应变片两种。通常是将应变片通过特殊的粘和剂紧密的粘合在产生力学应变基体上,当基体受力发生应力变化时,电阻应变片也一起产生形变,使应变片的阻值发生改变,从而使加在电阻上的电压发生变化。这种应变片在受力时产生的阻值变化通常较小,一般这种应变片都组成应变电桥,并通过后续的仪表放大器进行放大,再传输给处理电路(通常是A/D转换和CPU)显示或执行机构。

金属电阻应变片的内部结构

    电阻应变片由基体材料、金属应变丝或应变箔、绝缘保护片和引出线等部分组成。根据不同的用途,电阻应变片的阻值可以由设计者设计,但电阻的取值范围应注意:阻值太小,所需的驱动电流太大,同时应变片的发热致使本身的温度过高,不同的环境中使用,使应变片的阻值变化太大,输出零点漂移明显,调零电路过于复杂。而电阻太大,阻抗太高,抗外界的电磁干扰能力较差。一般均为几十欧至几十千欧左右。

电阻应变片的工作原理

       金属电阻应变片的工作原理是吸附在基体材料上应变电阻随机械形变而产生阻值变化的现象,俗称为电阻应变效应。金属导体的电阻值可用下式表示:

    式中:ρ——金属导体的电阻率(Ω·cm2/m)
S——导体的截面积(cm2)
    L——导体的长度(m)

     我们以金属丝应变电阻为例,当金属丝受外力作用时,其长度和截面积都会发生变化,从上式中可很容易看出,其电阻值即会发生改变,假如金属丝受外力作用而伸长时,其长度增加,而截面积减少,电阻值便会增大。当金属丝受外力作用而压缩时,长度减小而截面增加,电阻值则会减小。只要测出加在电阻的变化(通常是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即可获得应变金属丝的应变情况。

    2、陶瓷压力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抗腐蚀的陶瓷压力传感器没有液体的传递,压力直接作用在陶瓷膜片的前表面,使膜片产生微小的形变,厚膜电阻印刷在陶瓷膜片的背面,连接成一个惠斯通电桥(闭桥),由于压敏电阻的压阻效应,使电桥产生一个与压力成正比的高度线性、与激励电压也成正比的电压信号,标准的信号根据压力量程的不同标定为2.0 / 3.0 / 3.3 mV/V等,可以和应变式传感器相兼容。通过激光标定,传感器具有很高的温度稳定性和时间稳定性,传感器自带温度补偿0~70℃,并可以和绝大多数介质直接接触。

        陶瓷是一种公认的高弹性、抗腐蚀、抗磨损、抗冲击和振动的材料。陶瓷的热稳定特性及它的厚膜电阻可以使它的工作温度范围高达-40~135℃,而且具有测量的高精度、高稳定性。电气绝缘程度>2kV,输出信号强,长期稳定性好。高特性,低价格的陶瓷传感器将是压力传感器的发展方向,在欧美国家有全面替代其它类型传感器的趋势,在中国也越来越多的用户使用陶瓷传感器替代扩散硅压力传感器。

    3、扩散硅压力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工作原理

     被测介质的压力直接作用于传感器的膜片上(不锈钢或陶瓷),使膜片产生与介质压力成正比的微位移,使传感器的电阻值发生变化,和用电子线路检测这一变化,并转换输出一个对应于这一压力的标准测量信号。

4、蓝宝石压力传感器原理与应用

利用应变电阻式工作原理,采用硅-蓝宝石作为半导体敏感元件,具有无与伦比的计量特性。

    蓝宝石系由单晶体绝缘体元素组成,不会发生滞后、疲劳和蠕变现象;蓝宝石比硅要坚固,硬度更高,不怕形变;蓝宝石有着非常好的弹性和绝缘特性(1000 OC以内),因此,利用硅-蓝宝石制造的半导体敏感元件,对温度变化不敏感,即使在高温条件下,也有着很好的工作特性;蓝宝石的抗辐射特性极强;另外,硅-蓝宝石半导体敏感元件,无p-n漂移,因此,从根本上简化了制造工艺,提高了重复性,确保了高成品率。

用硅-蓝宝石半导体敏感元件制造的压力传感器和变送器,可在最恶劣的工作条件下正常工作,并且可靠性高、精度好、温度误差极小、性价比高。

         表压压力传感器和变送器由双膜片构成:钛合金测量膜片和钛合金接收膜片。印刷有异质外延性应变灵敏电桥电路的蓝宝石薄片,被焊接在钛合金测量膜片上。被测压力传送到接收膜片上(接收膜片与测量膜片之间用拉杆坚固的连接在一起)。在压力的作用下,钛合金接收膜片产生形变,该形变被硅-蓝宝石敏感元件感知后,其电桥输出会发生变化,变化的幅度与被测压力成正比。

    传感器的电路能够保证应变电桥电路的供电,并将应变电桥的失衡信号转换为统一的电信号输出(0-5,4-20mA或0-5V)。在绝压压力传感器和变送器中,蓝宝石薄片,与陶瓷基极玻璃焊料连接在一起,起到了弹性元件的作用,将被测压力转换为应变片形变,从而达到压力测量的目的。

    5、压电压力传感器原理与应用

     压电传感器中主要使用的压电材料包括有石英、酒石酸钾钠和磷酸二氢胺。其中石英(二氧化硅)是一种天然晶体,压电效应就是在这种晶体中发现的,在一定的温度范围之内,压电性质一直存在,但温度超过这个范围之后,压电性质完全消失(这个高温就是所谓的“居里点”)。由于随着应力的变化电场变化微小(也就说压电系数比较低),所以石英逐渐被其他的压电晶体所替代。而酒石酸钾钠具有很大的压电灵敏度和压电系数,但是它只能在室温和湿度比较低的环境下才能够应用。磷酸二氢胺属于人造晶体,能够承受高温和相当高的湿度,所以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现在压电效应也应用在多晶体上,比如现在的压电陶瓷,包括钛酸钡压电陶瓷、PZT、铌酸盐系压电陶瓷、铌镁酸铅压电陶瓷等等。

    压电效应是压电传感器的主要工作原理,压电传感器不能用于静态测量,因为经过外力作用后的电荷,只有在回路具有无限大的输入阻抗时才得到保存。实际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所以这决定了压电传感器只能够测量动态的应力。

         压电传感器主要应用在加速度、压力和力等的测量中。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是一种常用的加速度计。它具有结构简单、体积小、重量轻、使用寿命长等优异的特点。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在飞机、汽车、船舶、桥梁和建筑的振动和冲击测量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特别是航空和宇航领域中更有它的特殊地位。压电式传感器也可以用来测量发动机内部燃烧压力的测量与真空度的测量。也可以用于军事工业,例如用它来测量枪炮子弹在膛中击发的一瞬间的膛压的变化和炮口的冲击波压力。它既可以用来测量大的压力,也可以用来测量微小的压力。

楼主:
    微功耗、全极型霍尔效应传感器SL353系列由永久磁铁或电磁铁进行操作,用于满足包括电池供电在内的低功耗要求的应用。SL353LT能够响应磁南极或磁北极,这也就意味着不需要识别磁铁的磁极,安装起来更加简单,还能节约成本。这些低功耗设备采用了BiCMOS(双极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技术和定时电路来短时内接通电源,其他时间处于关闭状态(占空比),从而极大减小了平均功耗电流。
SL353系列全极霍尔传感器的供电电压可低至2.2V,以提高功耗效率。推挽式的输出无需上拉电阻,并可在极低的电流强度下工作,可帮助降低成本并最大程度减少总电流量。SL353系列有两个变种型号:
SL353HT:高占空比(典型值13%),需要高切换速度以及比标准霍尔效应传感器集成电路更低的电流(典型值0.33mA)
SL353LT:极低占空比(典型值0.013%),可延长电池在要求极低电流损耗(典型值1.8μA)而不需要高切换速度的应用中的使用寿命
霍尼韦尔SL353LT磁阻传感器优势特点
    低供电电压,最低2.2VDC
    低功耗
推挽式输出,不需外置上拉电阻
    内置温度补偿,在-40 C--85 C范围稳定工作
霍尼韦尔SL353LT磁阻传感器应用范围
    门或盖的关闭检测
打印头位置感应
小型手持医疗或牙科设备
    电池供电的手持工具的触发开关
电池供电的安全系统中替换干簧管
磁编码
电源开关
    开-关探测
气表或水表测量气或水的消耗等

楼主:
    直线位移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是跟滑动变阻器一样的,它作为分压器使用的,它是以相对的输出电压来呈现出所测量位置的实际上的位置。对这个装置的工作有下面几点要求:

如果电子尺已经使用很长时间了,而且密封已经老化,同时夹杂着很多杂质,而且水混合物和油会严重影响电刷的接触电阻的,这样会使显示的数字不停地跳动。这个时候可以说直线位移传感器的电子尺已经损坏了,需要更换。

    若电源的容量很小,就会出现很多情况的,所以,供电电源需要有充分的容量。那么,容量不足,就会造成如下的情况:熔胶的运动会使合模电子尺的显示变换,有波动,或者合模的运动会使射胶电子尺的显示波动,造成测量结果误差很大。如果电磁阀的驱动电源于直线位移传感器供电电源同时在一起的时候,更容易出现以上的情况,情况严重时用万用表的电压档甚至可以测量到电压的有关波动。如果情况不是因为高频干扰、静电干扰或者是中性不够好的造成的,那么就有可能是电源的功率太小造成的。

    调频干扰和静电干扰都有可能让直线位移传感器的电子尺的显示数字跳动的。电子尺的信号线与设备的强电线路要分开线槽。电子尺必须要强制性地使用接地支架,而且同时让电子尺的外壳跟地面良好地接触。信号线需要使用屏蔽线,而且电箱的一段应该跟屏蔽线接地的。如果有高频干扰的时候,通常使用万用表的电压测量就会显示正常,但是显示数字就是会跳动不停的;而出现静电干扰时,出现的情况也是跟高频干扰一样的。要证明看是否是静电干扰时,可以先使用一段电源线把电子尺的封盖螺丝跟机器上的某一些的金属短接起来就可以了,只要一短接起来,静电干扰就会马上消除掉的。但是如果要消除掉高频干扰就很难用上面的方法了,变频节电器和机器手都经常出现高频干扰的,所以可以试一下用停止高频节电器或者机械手的方法来验证是不是高频干扰的。

    如果直线位移传感器的电子尺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在某一点的显示数据有规律地跳动,或者是没有显示数据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检查连接线绝缘是不是出现破损的现象,并且跟机器的外壳很有规律地接触而导致的对地短路。

供电的电压一定要稳定,工业的电压需要符合±0.1[%]的稳定性,例如,基准电压是10V的话,就可以允许有±0.01V的波动变化,如果不是的话,就会引起显示的圈套波动这样的情况。但是如果这个时候的显示波动的幅度没有超过波动电压的波动的幅度的话,那么电子尺就是正常的了。

安装直线位移传感器的对中性需要很好,但是平行度可以允许有±0.5mm的误差,角度可以允许有±?的误差。但是如果平行度误差和角度误差都是偏大的话,这样会出现显示数字跳动的情况。那么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必须要对平行度和角度进行调整了。

在连接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多加注意,电子尺的三条线是不可以接错的,电源线和输出线是不可以调换的。如果上面的线接错的话,就会出现线性误差很大的情况,要控制的话是很难的,控制的精度也会变得很差,而显示很容易出现跳动的现象等等。

楼主:
    深圳市泰德兰电子有限公司代理霍尼韦尔各类型传感器包括(气体传感器,流量传感器,电流传感器,霍尔传感器,红外传感器等上万种规格产品,欢迎咨询)

楼主:
    激光位移传感器是利用激光技术进行 测量的传感器。它由激光器、激光检测器和测量 电路组成。激光传感器是新型测量仪表。能够精确非接触测量被测物体的位置、位移等变化。

    可以测量位移、厚度、 振动、距离、直径等精密的几何测量。激光有直线度好的优良特性,同样激光位移传感器相对于我们已知的超声波传感器有更高的精度。但是,激光的产生装置相对比较复杂且体积较大,因此会对激光位移传感器的应用范围要求较苛刻。

楼主:
    深圳市泰德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代理的霍尼韦尔压力传感器是工业实践中最为常用的一种传感器,其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自控环境,涉及水利水电、铁路交通、智能建筑、生产自控、航空航天、军工、石化、油井、电力、船舶、机床、管道等众多行业,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些霍尼韦尔常用传感器原理及其应用。

楼主:
    霍尼韦尔(honeywell)继电器,霍尼韦尔(honeywell)行程开关,霍尼韦尔(honeywell)限位开关,霍尼韦尔(honeywell)接近开关,霍尼韦尔(honeywell)光电开关,霍尼韦尔(honeywell)流量传感器,霍尼韦尔(honeywell)磁阻传感器,霍尼韦尔(honeywell)红外传感器

楼主:
    1:HoneywellInternational Inc. / 霍尼韦尔国际公司霍尼韦尔国际公司是一家在技术和制造业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的多元化跨国公司,在全球,其业务涉及众多领域。Mircro Switch(微型开关公司)创立于1935,后加入霍尼韦尔成为霍尼韦尔传感与控制战略部。全球首先研制出STC3000型智能压力传感器,技术领先。目前共有20多个系列近六万种产品,在全世界拥有三十万用户。近半个世纪以来,霍尼韦尔公司的传感与控制分部以其优秀的产品质量和可靠性,以及不断的技术创新,在全世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主要的传感器产品:压力传感器、电流传感器、流量传感器、光电传感器、霍尔效应传感器、红外传感器、速度传感器、位置传感器、位移传感器、计时传感器、变送器,陶瓷电容式压力变送器,扩散硅和陶瓷电容式液位变送器,数字式压力表,压力校验仪等。目前国内的一级代理商有深圳市泰德兰电子有限公司:

2:MeasurementSpecialties Inc. /美国MEAS传感器公司精量电子-美国MEAS传感器公司掌握着世界领先的MEMS制造技术,专业生产各类传感器。产品广泛应用于航天航空、国防军工、机械设备、工业自动控制、汽车电子、医疗、家用电器、暖通空调、石油化工、空压机、气象检测、仪器仪表等领域。该公司在行业内第一个实现硅MEMS批量加工技术,第一个将LVDT商业化,第一个将Piezo Film技术转化为低成本的商业化传感器及生命特征传感器。主要的传感器产品:压力及动态压力传感器,位移传感器,倾角及角位移传感器,霍尔编码器,磁阻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振动传感器,湿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等。

3:KellerAmerica, Inc. / 美国凯勒公司凯勒与压阻技术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凯勒先生开发了第一个压阻式压力传感器后不久,于1975年创办了凯勒公司,现已成长为提供压力测量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导者。公司年产量100万只传感器,拥有10个系列的OEM压力传感器产品。主要的传感器产品:压力传感器,压力变送器等。

4: EmersonElectric Co. / 美国艾默生电气公司公司简介:美国艾默生电气公司于1890年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成立,当时是一家电机和风扇制造商。经过100多年的努力,Emerson已经由一个地区制造商成长为一个全球技术解决方案的集团公司,是《财富》世界500强企业,在电子行业中长期名列前两位。主要的传感器产品:振动传感器, P H 传感器等。

    5:罗克韦尔自动化有限公司公司简介:罗克韦尔自动化公司是拥有百年历史的工业自动化巨擎。它在全球工业自动化动力、控制与信息技术解决方案等领域占据领先地位。1988年进入中国,在上海设有生产基地,为中国制造业提供世界一流产品与解决方案、服务支持及技术培训。同时,罗克韦尔自动化为客户提供各种工业领域的专家支持,诸如采矿、水泥、起重机及船舶应用、地铁、半导体、水及污水处理、轮胎、石油及石化、冶金、汽车、食品与饮料、电力及能源等。主要的传感器产品: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容性接近传感器、感性接近传感器、光电传感器、超声传感器等。

6: GeneralElectric Company / 通用电气公司通用电气公司(GE)是一家多元化的科技、媒体和金融服务公司,也是全球知名传感器厂商之一,致力于不断创新、发明和再创造,为客户解决问题。GE由四大业务集团构成,每个集团都包括多个共同增长的部门。GE的产品和服务范围广阔,从飞机发动机、发电设备、水处理和安全技术,到医疗成像、商务和消费者金融、媒体和工业产品。主要的传感器产品:车载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光学传感器(元件)等。

    7: RaytekCorporation / 雷泰公司美国雷泰公司是世界上非接触红外测温仪的最大生产厂家之一,红外测温传感器销量居世界同行业之首。该公司提供红外测温仪、温度传感器约13个系列、上百个品种,测温范围覆盖:-50℃~+3000℃,RAYTEK(雷泰)红外测温仪广泛应用于设备故障诊断、冶金和热处理、电力、铁路、食品等诸多领域。主要的传感器产品:温度传感器等。

    8: PCBPiezotronics, Inc. / 美国PCB公司美国PCB公司是世界著名的传感器及测量仪器制造商。公司于1967 年成立,致力于压电测量技术的研究、开发和产品制造。其首创的ICP 型传感器(内装集成电路电荷放大器),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生产的加速度、压力、力、扭矩传感器以及相应的测量仪器,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船舶、兵器、核工业、石化、水力、电力、轻工、交通和车辆等领域。主要的传感器产品:加速度、压力、力、扭矩、冲击、振动、声学、模态及水声测量的传感器和配套的仪器设备等。

9: BannerEngineering Corp. /美国邦纳工程国际有限公司公司简介:美国邦纳公司总部位于美国的明尼苏达州,是全球顶尖的自动化技术专家、整体解决方案提供者。在4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将创新作为产品应用与研发的源动力。公司拥有22000多种产品,具有最为齐全的产品线。主要的传感器产品:光电传感器,视觉传感器,旋转编码器等。

10: MeritSensor Systems公司Merit公司是压阻式压力传感器领域里的领军者,产品工作温区能达到-40℃~+150℃,为各种应用领域提供高性能的解决方案。主要的传感器产品:压阻式压力芯片,压力传感器等。

楼主:
    霍尔电流传感器使用注意事项  A、接线时注意接线端子的裸露导电部分,尽量防止ESD冲击,需要有专业施工经验的工程师才能对该产品进行接线操作。电源、输入、输出的各连接导线必须正确连接,不可错位或反接,否则可能导致产品损坏。  B、产品安装使用环境应无导电尘埃及腐蚀性  C、剧烈震动或高温也可能导致产品损坏,必须注意使用场合。

楼主:
    钮子开关一般适用于交流50HZ或60HZ,电压至交流600V及直流400V的情况下,可可以在控制电路中作为控制信号联锁使用,广泛地应用于数控机床、机械、电讯、船舶、冶金、化工等领域。钮子开关用途的广泛离不开其几个重要的优点。

1.钮子开关的按钮颜色色泽鲜艳、醒目、按键表面经特殊加工工艺处理,设计新颖,外形美观,并且由于其外表的特殊加工,可以长时间的使用但是不被磨损和变色。并且其按钮装饰圈采用的是国际流行的压光金属色处理;

2.钮子开关具有良好的阻燃性。由于其开关按钮的外壳采用的是进口尼龙,阻燃性极好。我们知道,由于电是个特殊的物质,由于故障的原因,电极易引发火灾,引起事故,而钮子开关有着极好的阻燃性,在一定情况下不易燃烧,有助于电路的保护;

    3.钮子开关采用了独特的接线端子设计,指触安全,绝无触电可能。由于对人们有一定的危险性,一旦使用不当就易发生触电事故,给人身安全带来威胁,然而钮子开关的接线端子有着特殊的设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引起触电可能,这样使得人们更加放心的使用钮子开关。同时钮子开关也可以有效的防止螺钉脱落,从很大程度上反应了钮子开光的安全性;

楼主(2020-05-07):
    深圳市泰德兰电子有限公司是霍尼韦尔传感器的一级代理商。规格齐全,原装出品。泰德兰多年来一直跟霍尼韦尔保持长期合作,多年的行业经验让我们能给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一级代理,让我们拥有比同行更大的价格优势,和原厂家的紧密合作,让我们更了解市场的动向,可以长期稳定的供货.欢迎咨询。

楼主:
    霍尼韦尔传感器致力于为用户提供高品质气体传感器。Honeywell霍尼韦尔在制造业领域积累了优秀的经验,制造所需要的传感器与开关包括检测包括霍尔电流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气流传感器,温度传感器,霍尔传感器,位置传感器,限位开关,微动开关可用于多种气体的检测,同时能够根据客户需要提供各种解决方案,以满足各类气体探测设备的需要,帮助各个领域的客户提供择优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