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信号完整性中rail collapse到底什么意思?

楼主(2020-04-07):
信号完整性中rail collapse到底什么意思?
一直不太明白

网友:
Rail Collapse对应的概念是Ground Bounce,这两个放在一起比较好理解,当CMOS电路驱动负载时,由于驱动路径中存百在杂散自电感(Partial Inductance),Rail Collapse指的是开关器件在切到开通时,负载端瞬时取电,但由度于存在Partial Inductance,存在L1*di/dt的压降;Ground Bounce则对应关断过程由于Partial Inductance引起的L2*di/dt的电压抬升。相关概念的定义应该最先由Clayton R. Paul提出来的。可以在IEEE中查找他的文章,题目就是Partial Induc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