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Gb/s高速信号布线请教

楼主(2020-04-07):
    请问有哪些大神做过56Gb/s的pcb layout,能分享下如何布线吗?布线注意事项/板材要求/线长要求等。。

网友:
    相关芯片规格书上应该有写要求吧?

网友:
    参加大公司标准来

网友:
    参考芯片厂家给的资料上的推荐来吧。

网友:
    参考芯片规格书来设计。

网友:
    你们选的什么板材

网友:
    建议M7等级的材料吧!不过还得看你的实际走线长度。

网友:
    没有实践过

网友:
    板子的层数确定好了吗?

网友:
    走线宽 别打孔

网友:
    我要佩奇

楼主:
28G/10G的做过很多,56G的就没做过了,应该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网友:
    外协,出问题了不给钱

网友:
    参考芯片规格书来设计

网友:
布线尽量短,这个受布局影响;其他的就插损回损控制好,尽量用GND屏蔽,GND孔围一圈,通孔不行就盲埋孔,板材M6级别。。。

网友:
    一般都参考芯片资料,都有layout 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