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mentor中建立一个替代物料

楼主(2020-04-08):
    Dear ALL:
请教一个问题:
    怎么在mentor中建立一个替代物料

楼主:
    Variants part 功能怎么实现的

网友A:
    中心库支撑以后对器件进行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心库支撑以后对器件进行管理

    有相应的资料吗?

网友:
    替代物料指的是比如0402封装的电容有两种,他们之间替换吗?比如把C0402替换为C0402B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心库支撑以后对器件进行管理

    求大神分享下步骤或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