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车场管理系统全很难吗?请看这

楼主(2020-04-08):
1.停车场管理系统的施工
1.1 切割并制作地感线圈
车辆检测器的地感线圈是停车场管理系统中的重要零件,它的工作稳定性直接影响整个系统的运行效果,因此地感线圈的制作是工程安装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工作环节。制作地感线圈前要考虑以下几点:

  • 周围50公分范围内不能有大量的金属,如井盖、雨水沟盖板等;
  • 周围1米范围内不能有超过220V的供电线路;
  • 制作多个线圈时,线圈与线圈之间的距离要大于2米,否则会互相干扰。

1.2 切割地感线圈槽

按照图纸在路面上规画好地感线圈尺寸的线条,用路面切割机按线条切割方形的线圈槽,要求:

  • 停车场中地感线圈大小一般为1.8米宽、1.2米长左右;
  • 转角处切割10公分X10公分的倒角,防止坚硬的混凝土直角割伤线圈;
  • 槽的深度为4公分,线圈槽宽度为0.5公分,线圈引线槽的宽度为1公分,深度和宽度要均匀一致,应尽量避免忽深忽浅、忽宽忽窄的情况;
  • 切割完毕的槽内不能有杂物,尤其不能有硬物,要先用水冲洗干净,然后烘干;
  • 地感线圈的引线槽要切割至安全岛的范围内,避免引线裸露在路面。

1.3 埋设地感线圈
线圈槽切割好并清洗干燥后,要及时埋设线圈,防止杂物掉入槽内。按如下步骤制作地感线圈:

  • 最好在清洁的线圈及引线槽底部铺一层0.5公分厚的细沙,防止天长日久槽底坚硬的棱角割伤电线;
  • 选择合适的线圈线,要求:线径大于0.5mm2的单根软铜线,外皮耐磨、耐高温,防水,如选择消防电线;
  • 在线圈槽中按顺时针方向放入4~6匝(圈)电线,线圈面积越大,匝(圈)数越少。放入槽中的电线应松弛,不能有应力,而且要一匝一匝地压紧至槽底;
  • 线圈的引出线按顺时针方向双绞放入引线槽中,在安全岛端出线时留1.5米长的线头;
  • 线圈及引线在槽中压实后,最好上铺一层0.5公分厚的细沙,可防止线圈外皮被高温熔化;
  • 用熔化的硬质沥青或环氧树脂浇注已放入电线的线圈及引线槽。冷却凝固后槽中的浇注面会下陷,继续浇注,这样反复几次,直至冷却凝固后槽的浇注表面与路面平齐;
  • 测试线圈的导通电阻及绝缘电阻,验证线圈是否可用。

1.4 布管
要暗埋在混凝土安全岛中的穿线管使用PVC电线管,不仅不会锈蚀,而且壁滑方便穿线。其它的穿线管根据消防规范应采用金属穿线管。按照布管布线图及设备安装位置图,以如下步骤布放穿线管:
  • 先布置要暗埋在安全岛中的各穿线管。按照设备安装位置确定各穿线管的起点和终点,各管的起点和终点均要用弹簧弯管器折弯成90度的弯头,弯头部分在设备安装位置的中心集中捆扎起来,并朝上引出。引出端要高出地面30公分,管口要临时封堵,防止浇注混凝土时杂物掉入。需要管接头的均要用专用胶水密封胶牢;
  • 在安全岛范围内布管时,要合理布置管的走向,严禁将管布置在固定设备时打膨胀螺丝孔的位置;
  • 布放入口、出口之间的穿线管。确定管的起点和终点,布放KBG镀锌金属管,管的连接处均设86接线盒。KBG金属管与安全岛引出的PVC管对接时,也要使用86接线盒。

1.5 制作混凝土安全岛

停车场管理系统的安全岛相当于建筑房屋的地基,不仅可以承载设备工作时的应力(尤其道闸的应力可达几百公斤),而且可以保护设备和线路,同时规范车辆进出的车道,使工程外观更专业。因此安全岛的制作会直接影响系统的性能。制作安全岛按以下步骤进行:

  • 按图纸规画安全岛的形状线条;
  • 如果是在松软的泥土地面上建安全岛,须将地面挖深50公分,并用混凝土浇注;如果在混凝土或很厚的石头地面建安全岛,须制作间隔10公分密度的钢筋网,且钢筋网要深入地面;
  • 用木板沿安全岛形状线条围起一个高10公分的框架;
  • 用水泥、石子、沙子比例为1:1:1的混凝土浇注用木板围起的安全岛框架,浇注完后找出水平面。至少一个星期后,等待混凝土完全凝固干燥后,用高标号水泥抹平安全岛表面;
  • 在安全岛侧面刷黄黑30公分相间的路标漆,等干燥后,安全岛就制作完成了。

1.6 穿线
线路是电气工程的基础,线路布放、连接的质量好坏直接影响系统设备能否正常工作,以及影响设备的使用寿命,尤其是带有弱电数字信号传输的电气工程对线路质量的要求更高,系统工作效果的好坏与线路布放是否合理、是否规范直接相关,因此,控制布线的质量是电气工程的重要工作。我公司按以下步骤进行穿线:
  • 选用合格的、经过检测的、参数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深圳“联嘉祥”电线电缆。在穿线之前,电线电缆均要先检测导通电阻和绝缘电阻;
  • 按照图纸在每根线管中穿标定的线,穿线要用专用塑料穿线器,不能用铁丝,以免划伤管壁或管中的其它电线;
  • 需要接头的线,接头要用焊锡焊接并套热缩管,对于电源线,在热缩管外还要裹电工胶带;
  • 穿好的线要再次检测导通电阻和绝缘电阻,如果有问题,要及时换线。测试好的线要按图纸要求用号码管标记线号;
  • 穿好所有的线后,所有出线点的线要用扎带扎好,连线带管用塑料带包好,以免雨水进入线管。

1.7 安装设备

按照图纸,将设备放置在安全岛上各自的安装位置上。放置设备时应保护下面的管线:

  • 按照图纸确认设备位置无误后,用铅笔将设备底座安装孔描画在安装平面上,并标记中心点,然后将设备移开;
  • 用φ16转头的电锤垂直向下打安装孔,孔深为10公分,转出的土石要及时清理干净,且打好的孔中应没有杂物;
  • 将国标规格的φ12膨胀螺丝压入每个安装孔中,并用螺母固定,要求固定好的膨胀螺丝不能随螺母一起转动,且露出的螺杆部分应小于4公分;
  • 旋掉膨胀螺丝上的螺母并保存好,将设备放入安装位置,要求螺杆均插入底座固定孔;
  • 在每个螺杆上放下一个外径大于20的平垫片及一个弹簧垫片,用螺母锁紧;
  • 设备固定好后,用手轻推设备,感觉一下固定的牢固程度。

1.8 接线

按照布线图的管号线号表确认每根线的用途,对照设备的接线图将每根线连接到对应的接线端子上:

多芯电缆要先在每芯电线上用号码管标记芯号,并记录芯号与颜色的对应,这是电缆另一头接线的依据;
接线时切勿将导线的铜芯直接拧在接线端子上,这样时间长了容易脱落,且开叉的铜芯会降低信号传输质量及造成短路。应该在每根导线的端头用专用压线钳压制金属接管,然后将金属接管拧在接线端子上;
接线完成后要彻底清理剪下的线头等杂物,尤其是裸露的铜芯线头,以免通电时造成短路损坏设备;
捆扎整理与接线端子连接的引线,信号线与信号线归类,电源线与电源线归类,以免互相干扰。
2.系统调试
系统调试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2.1 接线检查
  • AC220V供电及接地接线检查:火线、零线、接地线的顺序;接触电阻小于0.1欧姆;
  • 通讯接线检查:网线是不是通讯正常,水晶头是不是制作正确。
  • 其它接线检查:电脑、打印机等连接线。

2.2 通电
  • 收银管理设备通电:参照设备使用说明书,设备应工作正常、通讯正常;
  • 出口设备通电:参照设备使用说明书,设备应工作正常、通讯正常;
  • 入口设备通电:参照设备使用说明书,设备应工作正常、通讯正常。

2.3 系统设置
  • 收银管理设备设置:设置通讯口、操作员、时间、收费标准、车位数等;
  • 出口设备设置:入口车牌识别摄像头识别率,重复测试。
  • 入口设备设置:入口车牌识别摄像头识别率,重复测试。

2.4 试运行
  • 入口设备试运行:反复试验入口功能,观察入口设备是否工作正常;
  • 收银管理设备试运行:使用入口试验凭据及数据反复试验收银管理设备,观察收银管理设备是否工作正常;
  • 出口设备试运行:使用入口、收银管理试验凭据及数据反复试验出口设备,观察出口设备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
    感线圈,原来是埋在地下面的

网友:
    要暗埋在混凝土安全岛中的穿线管使用PVC电线管,不仅不会锈蚀,而且壁滑方便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