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下VIM常用指令

楼主(2020-04-08):
vim指令比较多,在用的时候老是忘记,从网上找到了这个表格,保存下来,以便用到的时候查阅。

一般模式:
移动光标
h 或 向左方向键
光标向左移动一个字符
j 或 向下方向键
光标向下移动一个字符
k 或 向上方向键
光标向上移动一个字符
l 或 向右方向键
光标向右移动一个字符
[Ctrl] + [f]
屏幕『向前』移动一页(常用)
[Ctrl] +
屏幕『向后』移动一页(常用)
[Ctrl] + [d]
屏幕『向前』移动半页
[Ctrl] +
屏幕『向后』移动半页
+
光标移动到非空格符的下一列
-
光标移动到非空格符的上一列
n<space>
按下数字后再按空格键,光标会向右移动这一行的 n 个字符。例如 20<space> 则光标会向后面移动 20 个字符距离。
这是数字『 0 』:移动到这一行的最前面字符处(常用)
$
移动到这一行的最后面字符处(常用)
H
光标移动到这个屏幕的最上方那一行
M
光标移动到这个屏幕的中央那一行
L
光标移动到这个屏幕的最下方那一行
G
移动到这个档案的最后一行(常用)
nG
移动到这个档案的第 n 行。例如 20G 则会移动到这个档案的 20 行(可配合 :set nu)
n<Enter>
光标向下移动 n 行(常用)
一般模式:
搜寻与取代
/word
向光标之后寻找一个字符串名称为 word 的字符串。(常用)
?word
向光标之前寻找一个字符串名称为 word 的字符串。
:n1,n2s/word1/word2/g
在第 n1 与 n2 行之间寻找 word1 这个字符串,并将该字符串取代为 word2 !(常用)
:1,$s/word1/word2/g
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寻找 word1 字符串,并将该字符串取代为 word2 !(常用)
:1,$s/word1/word2/gc
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寻找 word1 字符串,并将该字符串取代为 word2 !且在取代前显示提示字符给使用者确认(conform)是否需要取代!(常用)
一般模式:
删除、复制与贴上
x, X
x 为向后删除一个字符, X 为向前删除一个字符(常用)
nx
向后删除 n 个字符
dd
删除游标所在的那一整列(常用)
ndd
删除光标所在的向下 n 列,例如 20dd 则是删除 20 列(常用)
d1G
删除游标所在到第一行的所有数据
dG
删除游标所在到最后一行的所有数据
yy
复制游标所在的那一行(常用)
nyy
复制光标所在的向下 n 列,例如 20yy 则是复制 20 列(常用)
y1G
复制游标所在列到第一列的所有数据
yG
复制游标所在列到最后一列的所有数据
p, P
p 为复制的数据在光标下一行贴上,P 则为贴在游标上一行!(常用)
J
将光标所在列与下一列的数据结合成同一列
c
重复删除多个数据,例如向下删除 10 行,[ 10cj ]
u
复原前一个动作。(常用)
进入编辑模式

i, I
插入:在目前的光标所在处插入输入之文字,已存在的文字会向后退;(常用)
a, A
增加:由目前光标所在的下一个字开始输入,已存在的文字会向后退:(常用)
o, O
插入新的一行:从光标所在的下一行枝行首开始输入文字;(常用)
r, R
取代:r 会取代光标所在的那一个字符;R会一直取代光标所在的文字,直到按下 ESC 为止;(常用)
Esc
退出编辑模式,回到一般模式中(常用)
指令列命令模式

:w
将编辑的数据写入硬盘档案中(常用)
:w!
若档案属性为『只读』时,强制写入该档案
:q
离开 vi (常用)
:q!
若曾修改过档案,又不想储存,使用 ! 为强制离开不储存档案。
:wq
储存后离开,若为 :wq! 则为强制储存后离开(常用)
:e!
将档案还原到最原始的状态!
ZZ
若档案没有更动,则不储存离开,若档案已经经过更动,则储存后离开!
:w [filename]
将编辑的数据储存成另一个档案(类似另存新档)
:r [filename]
在编辑的数据中,读入另一个档案的数据。亦即将 『filename』 这个档案内容加到游标所在行后面
:set nu
显示行号,设定之后,会在每一行的前缀显示该行的行号
:set nonu
与 set nu 相反,为取消行号!
n1,n2 w [filename]
将 n1 到 n2 的内容储存成 filename 这个档案。
:! command
暂时离开 vi 到指令列模式下执行 command 的显示结果!例如[ :! ls /home ]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