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MATLAB中把坐标轴(X Y轴)移到坐标原点

楼主(2020-04-08):
function new_fig_handle = shift_axis_to_origin( fig_handle )
% 本函数目的是把 matlab 做的图坐标轴移到图形的中间部分去(与数学的做图习惯一致)
% 2008.10.10 in pku
%%%%%%%%%%%%%%%%%%%%%%%%%%%%%%%%%%
figure('Name','shift_axis_to_origin','NumberTitle','off')                         % Create a new figure
% 拷贝图形到一个新的窗口
new_fig_handle = copyobj( fig_handle , gcf );
xL=xlim ;
yL=ylim ;
xt=get(gca,'xtick') ;
yt=get(gca,'ytick') ;
set(gca,'XTick',[],'XColor','w') ;
set(gca,'YTick',[],'YColor','w') ;
% 把 x 和 y 坐标轴的两个方向各延长 10% (为了视觉上好看)
extend_x = ( xL(2)-xL(1) ) * 0.1 ;
extend_y = ( yL(2)-yL(1) ) * 0.1 ;
xxL = xL + [ -extend_x extend_x] ;
yyL = yL + [ -extend_y extend_y] ;
set(gca,'xlim', xxL) ;
set(gca,'ylim', yyL) ;
pos = get(gca,'Position') ;
box off;
x_shift = abs( yyL(1)/(yyL(2)-yyL(1)) ) ;
y_shift = abs( xxL(1)/(xxL(2)-xxL(1)) ) ;
temp_1 = axes( 'Position', pos + [ 0 , pos(4) * x_shift , 0 , - pos(4)* x_shift*0.99999 ] ) ;
xlim(xxL) ;
box off ;
set(temp_1,'XTick',xt,'Color','None','YTick',[]) ;
set(temp_1,'YColor','w') ;
temp_2 = axes( 'Position', pos + [ pos(3) * y_shift , 0 , -pos(3)* y_shift*0.99999 , 0 ] ) ;
ylim(yyL) ;
box off ;
set(temp_2,'YTick',yt,'Color','None','XTick',[]) ;
set(temp_2,'XColor','w') ;
Base_pos = get(new_fig_handle,'Position') ;
arrow_pos_in_x_dircetion = Base_pos(2) - Base_pos(4) * yyL(1)/(yyL(2)-yyL(1)) ;
arrow_pos_in_y_dircetion = Base_pos(1) - Base_pos(3) * xxL(1)/(xxL(2)-xxL(1)) ;
annotation('arrow',[Base_pos(1) , Base_pos(1)+Base_pos(3)] , [arrow_pos_in_x_dircetion , arrow_pos_in_x_dircetion ] , 'Color','k');
annotation('arrow',[arrow_pos_in_y_dircetion , arrow_pos_in_y_dircetion ] , [Base_pos(2) , Base_pos(2)+Base_pos(4)] , 'Color','k');
end
%%%%%%%%%%%%%%%%%%%%%%%%%%%%%%%%%%
下面是一个例子:
% 本程序目的是把 matlab 做的图坐标轴移到图形的中间部分去(与数学的做图习惯一致)
% 2008.10.08
%
clc;clear;close all;
t=linspace(-2,8,100);
a1=axes;
plot(t,cos(t));
% xt=get(gca,'xtick');
et(gca,'XTick',[],'XColor','w');
L=xlim;
% p=get(gca,'Position');
ox off;
2=axes('Position',p+[0,p(4)/2,0,-p(4)/2]);
% xlim(xL);box off;
et(gca,'XTick',xt,'Color','None','YTick',[]);
new_fig_handle = shift_axis_to_origin( gca ) ;
%%%%%%%%%%%%%%%%%%%%%%%%%%%%%%%%%%
此例子的实现效果如下两个图所示:

网友:
在MATLAB中把坐标轴(X Y轴)移到坐标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