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电路或线路板电磁兼容性设计时要特别注意关键信号的处理,这里的关键信号指那些信...

楼主(2020-04-08):
电路或线路板电磁兼容性设计时要特别注意关键信号的处理,这里的关键信号指哪些信号?

网友:
从电磁发射的角度考虑,关键信号线指周期性信号,如本振信号、时钟信号、地址低位信号等;从敏感度的角度考虑,关键信号指对外界电磁干扰很敏感的信号,如低电平模拟信号。

网友:
地址低位信号也是周期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