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有什么降低地线射频阻抗的方法?

楼主(2020-04-08):
有什么降低地线射频阻抗的方法?

网友:
尽量使用表面积大的导体,以减小高频电流的电阻;尽量使导体短些,以减小电阻和电感;在导体表面镀银,减小表面电阻;多根导体并联,减小电感。

网友:
    地线阻抗有两部分构成Z=R+2pi*f*L  而R与走线的宽度成反比,与走线的长度成正比.... 而L与走线的宽度成反比,与走线的长度成正比,还与参考平面或参考导体之间是否有互感效应,如果有互感效应的话,其电感量会下降。如果是射频频率段的电流,那么互感更为关键....

网友(2021-08-26):
    短扁平地线,但是很多时候都用不了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