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是怎样处理C语言错误的

楼主(2020-04-08):
<stdio.h>中定义了perror(),perror是在标准输出上输出msg字符串,然后再后面加上:错误语段(这个错误语段对应这时的errno)
<string.h>中定义了strerror(),strerror是把一个错误numb作为参数,然后返回错误numb所对应的错误语段,一般用errno。
#include <stdio.h>#include <unistd.h>#include <sys/types.h>#include <string.h>#include <errno.h>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int i=open("/usr/src/s.t",0);perror(argv[0]);printf(strerror(errno));return 0;}执行结果:]$./test ./tes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assert.h>中支持assert()函数,注意,assert()检查发现条件不成立时调用abort()终止程序执行,应用程序没有机会做清除工作。assert的作用是现计算表达式 expression ,如果其值为假(即为0),那么它先向stderr打印一条出错信息,然后通过调用 abort 来终止程序运行。
    C标准定义了__LINE__和__FILE__宏,GNU C扩展中定义了__FUNCTION__宏,可以用来实现代码跟踪调试。这是三个非常有用的全局变量,当程序需要输出一些内容,而又想知道输出的内容是在哪里输出的时候,这几个全局变量就派上用场了。__FILE__,__FUNCTION__, __LINE__ 从名字可以直接看出来了,对应的:代码文件名, 函数名, 行号。
    <errno.h>中定义了errno,注意没有函数会将errno清零,所以在调用可能设置errno的函数之前先将errno清零。但是errno是一个数字,代表的具体含义还要到errno.h中去阅读宏定义,而每次查阅是一件很繁琐的事情。所以经常char *strerror(int errno)将错误代码转换为字符串错误信息,可以将该字符串和其它的信息组合输出到用户界面。
    <stdlib.h>中定义了abort()、exit()和atexit()函数。
    函数abort()将导致程序异常终止,在终止前程序没有机会执行atexit()登记的函数,也没有计划执行一些常规的清除工作。同时,abort()还会产生core dump,如果没有ulimit限制的话。
    函数exit()和abort()类似,但它在完成清理工作之后才终止程序。
    函数atexit()登记在程序正常终止时要调用的函数。
    <syslog.h>中定义了syslogd的接口,常用于系统日志。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