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用用AD画PCB上的如下图这种按键的焊盘?

楼主(2020-04-08):
请问怎样用用AD画PCB上的如下图这种按键的焊盘?

网友:
用arc和track画。
然后,在Top Solder层放置一个大圆,将这些arc和track都阻焊开窗。
最后,两极分别放置一个小的贴片焊盘,以对应各自的引脚标号。

网友(2020-07-28):
一点一点修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