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SD电路保护设计中的若干关键问题

楼主(2020-04-08):
图4是两点,但放在接口区的主要原因是近处泄放大多能量,如果到了IC的针脚位置再做处理就几乎没有作用了。

  • · gg|主题: 20, 订阅: 1

网友:
除了保护数据传输线路之外 , ESD抑制器件必须保持其信号的完整性

网友:
    看了,不咋地。

网友:
    这个资料有点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