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R2032纽扣电池 升压电路

楼主(2020-04-08):
输入是CR2032纽扣电池,输出3.3V,负载10mA左右。
TLV61225,
不带负载时有正常输出,加上负载时一上电纽扣电池就被拉低到1V了,没有输出。

用电脑串口板的电压作为输入供电时也没有问题,用纽扣电池来供电就带不动负载。

请教一下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你这个有可能是纽扣电池能量不足。试试去掉纽扣电池,直接用3v电源供电。如果负载能正常,那就想办法换电池吧。
假定升压电路效率80%,那么电池需要提供电流为3.3*10/(0.8*3)=13.75mA。看看你的电池是否有这个能力。

楼主:
直接用外部3V给升压电路供电没有问题,
去掉升压电路,直接用CR2032电池给负载供电也没有问题。
但通过CR2032电池给升压电路供电再带负载就不行

网友:
持续耗电10多mA的话,估计会有问题。
我用CR2032电池给Zigbee模块供电,间歇发射,都要加一个几百uF的钽电容来蓄能提供瞬间发射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用外部3V给升压电路供电没有问题,
去掉升压电路,直接用CR2032电池给负载供电也没有问题。
    但通过CR ...

    • TLV61225 Start-Up Voltage = 0.7V,Under Voltage Lockout = VIN - 500mV只要輸入被拉低 0.5V 就鎖住了)。示波器看輸入電壓,有可能瞬間被拉低,芯片已進入不正常狀態。
    • CR2032 規格書上說,電量量測用 0.17mA 放電,你覺得它瞬間輸出有多大的能力?電流越大,殘存在電池中的電量也越多。
    • 即便能動,你覺得它能撐多久?

网友:
    增加储能电容组,看情况增加数量。

网友(2020-05-20):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有可能是纽扣电池能量不足。试试去掉纽扣电池,直接用3v电源供电。如果负载能正常,那就想办法换电池 ...

纽扣电池3.15V以上基本是空压,没有负载能力,尤其是10mA左右大电流脉冲,电池品质不高,压降会特别明显。换个Maxcell或者松下电池试试,再则可以整个电容电池好想知道楼主的邮箱啊,我给他推荐一下力佳的电池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