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 技巧之一

楼主(2020-04-08):
CAM350 技巧之一

请问在CAM350 中,如何学习编写“宏”。
回答:macro--->recode 可把你的操作记录下来,通过它,您可慢慢地来学。

请问地CAM350 中,如可一次性删除当前D 码相同的元素,就好像V2001 中的ALT+D一样。
回答:删除:edit--->delete---->右上角filter--->选Decodes:如D10 就填入10--->OK--->选selectAll 即可。

在cam350 中要怎么样才能把一条完整的线段只删除一小节呢?
回答:方法:File->Add Vertex 然后 File->Delete Segment 即可。

请问在CAM350 中,如何能快速选择到一个焊盘或一条线段呀,我问的是有快捷键吗?
回答:用filter。

请问Add->padstack 的作用是什么?
回答:当gerber 被抽过网络之后,会产生电性连接。
padstack 是由一个孔及其连接的各层焊盘所组成的一个电性组合。你可以用query | padstack 来查看原有gerber 的padstack,然后再指定位置添加此padstack。

我想问一下呢?在cam350 中要怎样才能取消被加亮显示的d-code 呢?
回答:按下“H”键即可。

还有就是有没有只显示线或pad 的的开关呢?好像v2001 中的shift + t 跟 shift
回答:可以 按下键盘的“Y”键,出现Layer Table,选择你线路的那一层。
如:art01.pho,在Draw 中按一下,会出现Colors for draws lay...按一下Hide(隐藏),即可隐藏线路,反之按下Flash 即隐藏焊盘。

我还想问一下呢?就是在cam350 中要怎样改变d-code 呢?改变单一的和这一类的d-code 呢?
回答:单一D 码的改变:方法:Edit->Change->Dcode 然后按下右键,出现Change Dcode窗口,输入D 码即可.
改变同一类的D-code:方法:Tables->Apertures 出现 孔径表(Aperture Table)窗口输入修改的数据(如:Shape、Size)OK 退出后,相同D 码的全部都已改变了。

还有就是要怎样才能高亮的显示arc 呢?能不能一下把所有的arc 都显示呢?
回答:因在同一个文件中ARC 的D 码也各有不同,只要选择当前要显示的D 码,再按一下“H”键,这时所有相同的D 码会高亮显示出来了。

还有呢?就是怎样才能把一条线段从头到尾的选择呢?好比outline 外型线!
回答:可以 如移动:方法:EDIT->MOVE 然后Ctrl+鼠标左键单击需选取目标即可。
方法二:Edit->Line Change->Join Segments 也可。

内层是负片时和正片时要怎样设置呢?
回答:方法:Tables->ComposTItes... 按ADD 加入需设置的层,最好设置其正负性即可。

如何在CAM350 里整个删除同一Decode?
回答:先选菜单中edit-->>delete--->>再点击右上角filter 出现对话框在 dcode 一栏中输入要删除的dcode,在其前加"-"表示除此dcode 外。

关于CAM350 中的多边形填充问题。
回答:先畫一個自已相要的圖形,按Add 的Polygon..選擇select border 和fill to border 按ok在選擇自已畫的圖形上.

在cam350 中,怎样可以实现把两层对齐呢?用什么定位呢?mark 吗?
回答:选按下“F”键切换为非填充模式(即零线模式)然后选择 Edit->Layers->Align 按鼠标左键进行定位,按一下右键结束层1 的实位,再把鼠标移动到层2 对应的点上,按左键进行捕捉后,最后连按两次右键结束,即可。

还有在cam350 中可以手工输入X,Y,的坐标吗?好像我那条线段要移动1MIL我该怎么操作呢?
回答:完全可以,当你选中一条线段或焊盘需移动或复制时,操作如下:首先打开屏左下角有一个当前光标显示的按键,按一下开启窗口即可然后Edit->Move/Copy 按一下鼠标选中当前需移动的目标,在开启的窗口中,直接输入坐标值即可。

如何进行部分移动?
回答:如果你想整个移动,你可先把它们组合起来,成为一条线段。方法:Edit | Line Change | join Segments 再进行移动即可。

可以把ARC转换成线段.那我呢?就想知道cam350 中有没有类似的命令呢?
回答:有 方法:Edit->Chang->Sectorize(ARC 变LINE)Edit->Line chang->Segments->Arcs(Line 变ARC)

我想问一呢?在cam350 中要怎样才能跑网络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有内层怎么办?
回答:
raw to Flash (把Draw pad 转为Flash pad)
* 定义每一层的属性(按Y 快捷键)
eg Plane (内层负片,VCC or GND)
Pos Plane (内层正片,VCC or GND)
Internal (内层讯号层)
* 排列对准每一层,并定义好PTH and NPTH
TIliTIes | Netlist Extract
用FILE 菜单下的EXPORT 下的CAD DATA...选项

我的操作方法:File->Export->CAD Data 会出现出错提示:Tango out requires Top and Bottom Layers转换不成功,请问你知道为何吗?
回答:因为你没有设置该资料的层的属性 在TABLES 下的LAYESRS 或按下“Y”键,出现的对话框的TYPE 选择
正确的层的属性 至少要设置TOP(COMP )和BOTTOM(SIDE)属性 即可正常输出.

在DRC 中,Clearances(MM)-Default 中,何为Redundant Pads?
回答:(重叠的焊盘)。

CAM350K 中什么是ACID TRAP 和COPPER SLIVERS?
回答:ACID TRAP 它是查板子上铜泊中有无小的未填充,可以自动修复(Fix Acid Traps).COPPER SLIVERS 是查铜泊中的小狭条空洞,因为它们的面积可能比较大,但是间距太小,Acid traps 无法查。

如何才能准确DRILL 数据?
回答:用我的方法在CAM350 中处理:首先需要对准每一层(包括钻孔层),命令为:Edit | Layers | Align。
钻孔应在pad 中心才对,有些CAD 系统或抄板产生的钻孔和Pad 会有一些偏差,需用此命令调整:Edit | Layers | Snap Pad(Drill) to Drill(Pad)。然后copy 成型线到转为gerber 图形的钻孔层中就一定会准。
Tool Reference: 在此输入NC Data, 用于过滤
Tab Ids: 在此输入RouTIng Tab 的编号, 用于过滤
Polygon: 一种非常有用的东西, 可用于填充大铜面, Dummy Pad. 需要实际应用才能掌握.
Text Filter 只是过滤文字
Path Filter: 用于过滤NC Data
打钩的, 为不过滤, 其实, 各选项的作用通过试用, 很快就能掌握.
1,shave layers(要操作的层)
2,pad/trace clearance(焊盘到线的距离)
3,pad/pad clearance(焊盘到焊盘的距离)

网友:
硬货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