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铅波峰焊作业指导书

楼主(2020-04-08):
无铅波峰焊作业指导书

波峰焊作业指导书
1. 目的
规范波峰焊接工艺的操作方法 ,保证生产质量。
2. 适用范围
适用于本公司 MW228 型波峰焊炉。
3. 操作步骤
3.1.1 开机
3.1.1.1 接通总电源 ,检查气路开关。
3.1.1.2 打开电脑 ,进入 Window XP 界面。
3.1.1.3 双击桌面上“ my Wave ”图标 , 选择用户名“ System”, 输入密码, 进入炉子的操作界面。
3.1.1.4 从左边的“ Status ”菜单选择“ Reset menu” 进入“ Reset menu”对话框 , 将对话框中“ E-stop ”选项复位,待屏幕上出现的报警全部解除后,点击“ machine state ”菜单中的“machine”按钮,使其前面的红色按钮变成绿色,炉子开始加热。
3.1.1.5 点击“ pre-heat ”按钮 , 打开预热系统(温度已设定) 。
3.1.1.6 点击“ speed”按钮 , 打开传输系统 ( 速度已设定好 ) 。速度一般为 86-90cm/min, 必要时可做适当调节。
3.1.1.7 点击“ Fan speed”按钮 , 打开冷却系统。
3.1.1.8 点击“ Flux ”按钮 , 激活喷雾系统。
3.1.2 关机 关机可以直接点击“ Status ”菜单中的“ machine”按钮来关闭,也可通过定时器来完成 , 点击 “Setup”菜单中的 “Timer”定时器选项,可以设置一周的开关机时间。
3.2 过板
3.2.1. 调节轨道至合适宽度 , 将装配好元件的 PCB板放于轨道送至内。
3.2.2. 在出板处拿出已焊好的 PCB,如不达要求只需适当的调节温度以及过板速度 , 直至满足要求 , 如仍不合格 , 则需报清有关人员进行调节 , 检查。
3.4 记录
3.4.1 对炉内温度,应每月进行一次测试,误差在± 5℃ 度之内。
3.4.2 对炉子的工艺参数(温度 250-270℃、速度 80-95cm/min、助焊剂比重 0.800±0.05 等)每天生产前进行一次记录。
3.4.2 在加助焊剂之前应对所供助焊剂进行抽检,其比重在 0.800±0.05,一次抽检三桶,并做好记录。生产时每天也应定时对助焊剂比重进行抽检,及时做好记录。

网友:
看看无铅波峰焊作业指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