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RC 中,Clearances(MM)-Default中,何为Redundant Pads?

楼主(2020-04-08):
    在DRC 中,Clearances(MM)-Default中,何为Redundant pads1 k5 G) i# r8 A$ ]

网友:
    完全可以,当你选中一条线段或焊盘需移动或复制时,操作如下:   首先打开屏左下角有一个当前光标显示的按键,按一下开启窗口即可,然后 按一下鼠标选中当前需移动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