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的钢网IC脚不内切会有影响吗?

楼主(2020-04-08):
开的钢网IC脚不内切会有影响吗? ,我看好多都有内切0.1mm,是为什么

网友:
引脚与引脚间会内切-点,根据pitch大小决定切多少。你说的弓|脚与中间接地大PAD吧? -般不切,不过有些芯
片中间接地PAD比较大,离|脚较近,可以选择把接地大PAD开孔缩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