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面红胶波峰焊工艺对PCB_上的槽或者孔长宽是否有明确的设计要求吗?

楼主(2020-04-08):
单面红胶波峰焊工艺对PCB_上的槽或者孔长宽是否有明确的设计要求,主要问题是锡从这些槽或者孔溢出,还是
从调节波峰高度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严格意义上来讲,是有要求的;二、在发生了溢锡问题以后,是可以通过调整波峰高度解决问题的,只不过
这个方法没有办法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扰流波的孔很容易发生堵孔现象,除非每天清理喷锡口一次,这样波
峰才会平整;三、所设计出来的PCB,需要开槽开孔,在不影响性能和结构干涉的情况下,有这样便利条件的,最
好是进行更改,当然更改的唯一标准就是不让波峰的锡溢出来; 四、总的来说,不管是从设计、还是生产制程方面
出发去做改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 那就是提高生产效率和品质,所以不要去纠结有些标准问题,只要生产的品质
没有问题,那么你所设计出来的产品就是很好的,比标准更好。这个答案希望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