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和FPC有什么具体区别?

楼主(2020-04-08):
    PCB和FPC有什么具体区别?

网友:
    关于PCB,就是所谓印制电路板(印制线路板),通常都会被称之为硬板。是电子元器件当中的支撑体,是很重要的电子部件。PCB一般用FR4玻纤板做基材,也叫硬板,是不能弯折、挠曲的。PCB一般应用在一些不需要弯折请要有比较硬强度的地方,如电脑主板、手机主板等。  2 而FPC,其实属于PCB的一种,但是与传统的印制电路板又有很大的出入。将其称之为软板,全称为挠曲性电路板。FPC一般用PI做基材,是柔性材料,可以任意进行弯折、挠曲。FPC一般营运在需要重复挠曲及一些小部件的链接,但是现在却不仅仅如此,目前智能手机正在想可弯曲防止,这就需要用到FPC这一关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