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5里面的gdb为什么不能忽略某个信号?

楼主(2020-04-08):
用的版本是网上最广的v5.26,连接到板子的gdbserver,由于需要用io口的中断来通信,必须使用sigio这个信号,但是debug模式一开起来就gdb就把这个信号抓走了,我查询了一下,可以使用handle指令pass掉这个信号,让这个信号在程序里面处理,但是ds5的gdb我handle help查了下没有pass这个关键词,请问如果解决

网友:
可能版本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