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RM嵌入式板卡能不能实现DDS或HLA?

楼主(2020-04-08):
现有现成的板卡,采用ARM作为主芯片,但是需求需要板卡能接收仿真DDS/HLA的协议报文,并处理,这种方案能实现吗?

网友:
对实时性不高的场合,ARM性能足够的话可以的,如果要实时性或有同步要求的建议还是用FPGA,ARM可以用做芯片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