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详解

楼主(2020-04-08):
1. FPC材质的厚度
、 PI厚度为12.5um,如果选择25um的PI,FPC会偏硬,弯折性能不好;
、COPPER厚度:一般用18um(1/2oz);
、 所有露铜的地方必需镀金与镀镍,Ni的厚度为2~5um,Au的厚度为0.1~0.2um。

FPC,由

、为了达到完全贴合,粘合胶的厚度应该比PI层略厚,如12.5um的PI则可以使
20um的粘合胶;
、 补强板的厚度(包括双面胶):常用的有0.1mm,0.15mm,0.2mm这几种。

FPC尺寸公差和极限尺寸
、 外形尺寸公差:±0.2mm。
、保护膜开窗相对外形公差:±0.30mm;
、 保护膜开窗孔径,孔位:±0.10mm;
、导线线宽极限公差:线宽≥0.15mm,公差为±0.05mm,线宽≤0.15mm,公差
0.03mm;
、 金手指长度尺寸公差:对外形±0.30mm。
、 FPC上安装孔、通孔孔径、孔位尺寸:±0.10mm;
、线边距:≥0.2mm,FPC上安装孔、通孔与导线相对尺寸公差为±0.20mm;
、补强板与外形相对尺寸公差:±0.3mm;
、 FPC厚度公差:±0.03mm;
、 钢模中隙孔孔径最小可达Φ0.50mm,为防止破孔,孔边距最少留0.4mm,数控
φ0.20mm(如焊盘上的金属化孔);

、为了方便供应商安排测试,连接器pad长度最好≥0.90mm;
、为了保证焊接质量,普通双层FPC焊接端的I/O口PITCH值最好≥0.80mm,
0.50mm。

网友:
    为了达到完全贴合,粘合胶的厚度应该比PI层略厚,如12.5um的PI则可以使 20um的粘合胶; 补强板的厚度(包括双面胶):常用的有0.1mm,0.15mm,0.2mm这几种

网友:
    FPC材质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