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路板的生产工艺流程

楼主(2020-04-08):
    (印刷电路板)的原料是玻璃纤维,这种材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出处可见,比如防火布、
玻璃纤维很容易和树脂相结合,我们把结构紧密、强度高的玻
    PCB基板了--如果把PCB板折断,

    PCB板也称之为覆
    FR-4,这个在各家板卡厂商里面一般没有区别,
    当然,如果是高频板卡,最好用成本较高的覆

>99.98%)
    PCB基板上--因为环氧树脂与铜箔有极好的粘合性,铜箔的附着强度和
260℃的熔锡中浸焊而无起泡。

    1mil(工业单位:密耳,即千分之一英寸,相当于
    )。如果饺子皮这么薄的话,下锅肯定漏馅!所谓电解铜这个在初中化学已经学过,
电解液能不断制造一层层的"铜箔",这样容易控制厚度,时间越长铜箔越厚!通常厂
    0.3mil和3mil之间,有专用的铜箔厚度测试仪检
    PCB上覆铜特别厚,比起电脑板卡工厂里品

这样能让信号传输损失更小,这和电容要求不同,电容要求介电常数高,这样
    电阻为什么比电容个头要小,归根结底是介电常数高啊!

薄铜箔通过大电流情况下温升较小,这对于散热和元件寿命都是有很大好处的,数字
0.3cm也是这个道理。制作精良的PCB成品板非常均匀,光
    ,这个用肉眼能看出来,但要光看覆铜基板能看出好坏的人

    PCB基板,我们如何才能在上面安放元件,实现元件--元件间
    就是用来实现电信号的传递的,因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个概念,那就是"线路底片"或者称之为"线路菲林",
然后把一种主要成分对特定光谱敏感而发生化学
干膜分两种,光聚合型和光分解型,光聚合型干膜在特定光

上面再盖一层线路胶片让其曝光,曝光的地
。光线通过胶片照射到感光干膜上--结果怎

(使用碳酸钠溶液洗去未硬化干
),让不需要干膜保护的铜箔露出来,这称作脱膜(Stripping)工序。接下来我们再使用蚀
    (腐蚀铜的化学药品)对基板进行蚀刻,没有干膜保护的铜全军覆没,硬化干膜下的线路
"影像转移",它在PCB制造过程中占

按照上述步骤制作只是单面板,即使两面加工也是双面板而已,但是我
8层板)。

"粘"起来就行啦!比如我们做一块典型
    1~4层,其中1/4是外层,信号层,2/3是内层,接地和电源层),先
1/2和3/4(同一块基板),然后把两块基板粘一块不就OK了?不过这个粘结剂
    而是软化状态下的树脂材料,它首先是绝缘的,其次很薄,与基板粘合
PP材料,它的规格是厚度与含胶(树脂)量。当然,一般四层板和六
    PP三块双面基板,
PP两块双面基板的四层板能增加多少厚度--板卡的厚度都有一定规范,否
    说到这里,读者又会产生疑问,那个多层板之间信号不是要导通
    PP是绝缘材料,如何实现层与层之间的互联?别急,我们在粘结多层板之前还需
    钻了孔可以将电路板上下位置相应铜线对起来,然后让孔壁带铜,那么不是相当于

Plating hole,简称PT孔。这些孔需要钻孔机钻出来,现代钻孔
一块主板上有成百上千个大小迥异深浅不一的孔,我们
    钻完孔后,我们再进行孔电镀(该技术称之为
    Plated-Through-Hole technology,PTH),让孔导通。

    No,因为主板

    --因为线与线之间的间距实在太小了啊!所以我们必须在整个PCB
    --这就是防焊漆,也就是俗称阻焊剂的的东东,它对液态的焊锡不
    并且在特定光谱的光照射下会发生变化而硬化,这个特性和干膜类似,我们看

PCI等插卡来说)和质检,测试PCB
    可以使用光学或电子方式测试。光学方式采用扫描以找出各层
    Flying-Probe)来检查所有连接。电子测试在寻找

    PCB工厂其生产流程如下所示:下料→内层制作→压合→钻孔→镀
    →外层制作→防焊漆印刷→文字印刷→表面处理→外形加工。

网友:
    (印刷电路板)的原料是玻璃纤维,这种材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出处可见,比如防火布、 玻璃纤维很容易和树脂相结合,我们把结构紧密、强度高的玻 PCB基板了--如果把PCB板折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