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PADSVX脚本不能运行

楼主(2020-04-08):
今天重装系统后padsVX脚本不能运行,点击后无反应,各位大神有解吗?

网友A:
    看不到图片,

    zx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片,

已解

网友(2022-05-18):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2-07-08):
    我也是,折腾了几天不成功,打算放弃了,原来 WIN7的时候 轻松搞定

网友:
    怎么搞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