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载机的前机有板信号一直都是ON状态?

楼主(2020-04-08):
前机NPM_d2连接移载机,但是移载机接板的时候是按顺序接,如果到二轨没有接到板,一轨生产完了平台也不会移过一轨。而且移载机的前机有板信号一直都是ON状态?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哪个轨道有板子输出就去接哪边 平时待机状态在一轨,问题应该是出在接板机,
 自己拿个万用表量一下电压变化就很容易看出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