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Z2253TQ电源芯片工作异常

楼主(2020-04-08):
    第一次使用该型号芯片,电路设计参考手册,但是上电后没有电压输出。供电电压15V,芯片VCC输出5V,EN输入5V,PGOOD一直持续低电平,LX持续低电平,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vcc引脚设计错了,vcc不应该接到lx那。你可以用一个大点的上拉电阻接到输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引脚设计错了,vcc不应该接到lx那。你可以用一个大点的上拉电阻接到输入试试看。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VCC没有连到LX那里,VCC只上拉PGOOD做输出用,

网友B:
    1, 原理图, 没有查觉有问题.
2, 考虑一下, 是否过流保护, (*可以看看, 上电瞬间的LX 的波形, 改变缓起动电容, 再观察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原理图, 没有查觉有问题.
2, 考虑一下, 是否过流保护, (*可以看看, 上电瞬间的LX 的波形, 改变缓起动电 ...

上电初始有一段波形很短,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断电后立马通电什么现象都没有。增加SS管脚电容值LX波形持续时间就会增加,我猜想是保护了

网友:
    看说明4、5脚要求NC的为何接输入12V?

网友:
    R3换成100K试试

网友:
    不像原理有问题,看手册前面顶多EN有个时序50us;把后端电路断开呢?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电初始有一段波形很短,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断电后立马通电什么现象都没有。增加SS管脚电容值LX波形持 ...

    上pcb图吧。你这说法要不就是后端短路。要不就是layout没注意。芯片带不动

网友:
    有可能瞬间电流过冲太大,触发了OCP.可以先看看+5V有没有短路,有没有大容值的电容。

网友:
    总结一下,并提出个人看法:
    原理图问题:
1、  芯片Vcc不是输出管脚,不能接5V
2、  4、5脚应该悬空
3、  EN端的控制电平是不是应该时   12V和0V ,5V可能不起作用,具体需要看芯片手册。

网友:
    你得看一下是不是前端的问题啊   看你描述 VCC  EN 都没起来  芯片自然就不会工作

网友:
    R1 R2是fb的匹配电阻,应该接输出5v。不应该是12v网络端口

网友:
    你原理图封装为什么不建成第一个那样,现在看起来好乱,不好分析

网友:
    用示波器点一下输入输出波形看看?

网友:
你的反馈电路远离电感,PG电路不能有异常吧,我百度了一下,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原因Power good 信号简称 P.G 或P.OK信号。该信号是直流输出电压检测信号和交流输入电压检测信号的逻辑与TTL信号兼容。当百电源接通之后.如果输入交流电压在额定工作范围之内.度且各路直流输出电压也已达到它们的最低检测电平 (+5V输出为4.75V以上).那么经过知100ms~500m 的延时.P.G电路发出“电源正常”的信号(Power Good或P.0K为高电平)。当电源输入交流电压降至安全工作范围以下或+5电压低于道4.75V时.电源送出“电源故障信号”(Power Fall,低电平)。Power Fall应在5V下降至4.75V之前至少lms降为小于0.3V的低电平.且下降沿的波形应陡峭.无回自激振现象发生。 PG信号非常重要.即使电源的各路直流输出都正常.如果没有PG信号.主板没法工作 如果P.G信号的时序不对.可能会和答某些主扳不兼容.造成无法启动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