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后端的强弱电距离经验值是多少啊,火线和负载线是否也要遵循强弱电距离要求?

楼主(2020-04-08):
安规要求保险丝前端强弱电之间要2.5mmm,但是保险丝后端就没要求了,这个经验值是多少啊,为了确保不拉痕也要遵循这么大距离吗?之前设计1mm貌似也没啥问题,火线和负载线是否也要遵循强弱电距离要求?

网友:
    我记得UL60950标准上有,自己找一些。原则上来说,为了避免保险因此失效,也就需要与前端一样的距离,而前端的2.5mm也是有很大的裕量的。正常击穿的话,1mm可以满足1K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