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反馈脚layout应该怎么接

楼主(2020-04-08):
dc-dc芯片手册要求反馈脚尽量干净,远离电感,但是实际测试中我从电感输出端拉反馈和后端电容拉反馈测试结果没什么区别,还有反馈脚过从电感下方走线会怎样?(单面板)

网友:
    反馈肯定不能走电感下方,会有串扰

网友:
    没有怎么样,只是电压输出会有毛刺而已

网友A:
正确接法是从滤波电容后面拉线回去;电感下面需要禁止走线,同层,其他层都不要走任何线,包括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确接法是从滤波电容后面拉线回去;电感下面需要禁止走线,同层,其他层都不要走任何线,包括地线。

    那如果四层板,第二层地层,也要在电感下方掏空吗?这个我好像从来没有看到过

网友:
反馈环这边影响似乎并没有那么大,不要穿过两个电流环就好,区域分明问题就不大。芯片规格书给的参考layout,可以查看下

网友:
    反馈尽量不要靠近电感和吸收不然会干扰芯片正常工作可能会出现带不起满载或波形异常。

网友:
    输出短电容上

网友B:
    反馈信号要短,不能从电感下方过,可以在滤波电容之前引线,线宽不0.2-0.3mm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馈信号要短,不能从电感下方过,可以在滤波电容之前引线,线宽不0.2-0.3mm即可

那续流二极管下端也不可以走线吧?

网友:
    理论是一套,实际又是一套,要是把理论套死了那么让人讨厌的~

网友:
    学习学习赚点威望值

网友:
    肯定不能走电感下方

网友:
    参考芯片手册吧

网友:
    任何走线不能从电感下面走

网友:
    一般是从输出电容取,避开电感、开关回路

网友(2020-05-18):
安装电感器时,必须考虑其方向性。它不是对称的,辐射取决于电感器的哪一端到达按键晶体管

网友(2020-06-29):
    到底哪个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