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1的单片机复位RST问题

楼主(2020-04-08):
公司有个项目用了STM32F401的单片机,其中有个问题:在mcu按键进行硬复位时,会出现花屏。我们测量了一下电压波形,电源电压是正常的,没有波动。可能是信号线在复位时产生波动。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MCU在进行硬复位时,软件内部是否可以收到相应信号,收到信号以后能否延时后再进行复位重启系统?

网友:
    你可以在复位后,在程序开始位置加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