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SI900计算阻抗的问题

楼主(2020-04-08):
    大概的情况是这样:PCB板是从官网下载的,线宽、线距都是按官网给的,用官网给的数据在SI900算差分阻抗时,阻抗跟官网要求的有很大区别。板子为两层板,线宽为4mil,线距5mil,厚度40mil,共面距离6mil,用SI900算的140ohm,跟100差距好大,想请教这是为什么呢?是SI900软件有什么限制要求吗?希望大家能解惑一下,谢谢

网友A:
    把你计算的界面发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计算的界面发出来看看

    我知道了,我用的是模型是共面差分模型,没有错的,之所以与官方不同是因为官方用的板材比较特殊,介电常数比较高,不是用的普遍的FR4

网友B:
    我计算结果是110ohm,按照板材4.5的介电常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计算结果是110ohm,按照板材4.5的介电常数

感谢你的解答哈,那个我忘记说线是0.5oz,真的不好意思,那个我看你计算的W2的通常要比W1小的,你选的一样,这里感觉不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解答哈,那个我忘记说线是0.5oz,真的不好意思,那个我看你计算的W2的通常要比W1小的,你选的一 ...

我自己做会设定上宽比下宽小0.5mil,但是你给的条件里没有说4mil指的哪里,所以就用一个值了。这里这个差异实际计算其实也相差不大。
    我计算结果看用下面这套参数比较符合100oh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做会设定上宽比下宽小0.5mil,但是你给的条件里没有说4mil指的哪里,所以就用一个值了。这里这个差 ...

    我说了线宽为4mil啊,我这个问题我自己清楚了,板材的问题,不过谢谢你的解答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了线宽为4mil啊,我这个问题我自己清楚了,板材的问题,不过谢谢你的解答哦。

4mil你没有说是上宽还是下宽,所以我就统一按照4mil计算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