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skill可以添加焊盘网络名的丝印

楼主(2020-04-09):
    各位有没有一款skill可以点击焊盘就可以获取它的网络名并添加丝印

网友:
    应该 有的。。搜索一下嘛。。?

网友A:
    应该有,以前用过~论坛上不知道有没有,可以自己找找看!

网友:
    不难,自己写一个呗

网友(2020-07-06):
    同求,你找到了吗?

网友(2020-11-03):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以前用过~论坛上不知道有没有,可以自己找找看!

    求分享,大佬

网友:
    procedure(vp_addn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pins" "vias") ?onButtons list("all"))
    via_pin=nth(0 axlGetSelSet(axlSingleSelectPoint()) )
    vp_xy=via_pin->xy
    vp_name=via_pin->name            ;"OB67X106D28X75"
    vp_uxx=via_pin->component->name  ;"CN1"
    vp_pn=via_pin->number            ;"H4"
    vp_net=via_pin->net->name        ;"DGND"
    ; 預定將 net-name文字 放在 "PACKAGE GEOMETRY/NETNAME" 可以自己修改
    if(!axlIsLayer("PACKAGE GEOMETRY/NETNAME") then axlLayerCreateNonConductor("PACKAGE GEOMETRY/NETNAME"))
    axlVisibleLayer("PACKAGE GEOMETRY/NETNAME" t)
    if(vp_net!="" then
      tb4l=make_axlTextOrientation(?textBlock "4", ?justify "left")
      axlDBCreateText(vp_net, vp_xy, tb4l, "PACKAGE GEOMETRY/NETNAME", nil)
    )
    if(via_pin->objType=="pin" then printf(" %s.%s  net : %s \n" vp_uxx vp_pn vp_net)
      else printf(" Via %s  net : %s \n" vp_name vp_net)
    )
    )

    (axlCmdRegister "vpn" 'vp_addnet)
    ; set telskill    ; skill load("vp_addnet.il")
    ; 2020/11/4 Robert W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