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目前做的一个产品,30~200KHZ的EMC余量不足。请教一下该往哪个方向分析

楼主(2020-04-09):
    如图所示,是产品在EMC实验室垂直方向辐射的测试;
    产品外壳是塑料的,然后电源线是常规USB四芯线,带USBA口,另一端是直接将线接到板端;
一个无线充的产品。

网友:
    首先是塑料外壳,代表没有屏蔽。这时候要观察是线缆还是板子本身的发射。因为出问题的是低频段,首先查电源线本身有没有携带这个噪声源,你可以直接套一个磁环在线上,主要套的位置,看有无降低,如果没有,代表板子本身的发射。此时就要看是电源滤波还是零部件的发射还是板子上的其他线缆。如果是板子上的其他线缆就直接拔掉看有无问题。检查具体什么位置出问题,最快的方式是频谱仪,要慢一些精确一些,就一步一步将一些板块下电,看到底是哪个部门引起的问题。每次只验证一个小部分。

网友:
    你出问题的频段都是低频段,大多是电源滤波导致的,但是也有尖点,这个还要注意窄带发射

网友:
    经过沟通,发现这是一个无线充电设备,2层板,一根充电线,板子只有5V供电,主要给两个芯片供电;需要注意供电电源线的发射以及芯片的电源滤波,当前滤波不足,板子上面没有其他任何插件和小线缆。期待楼主搞定后来给大家发一个总结。

网友:
    应该是电源问题,线处理一下,做好屏蔽,USB的屏蔽网格线直接焊接到USB头上;板上的电脑输入多加几级电容试试

楼主:
    改善电源线和改善电源输入滤波电容后,效果还行,因为产品简单,只能做到目前这种程度的EM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