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交互的窗口可以设置大小吗

楼主(2020-04-09):
我在PCB中选中某个器件,原理图就会定位到那个器件,但是缩放得很大。比如我选中一个电容,整个页面就只有一个电容,我还要 滚轮,缩小一点,才能看是哪个引脚的电容,很不方便。这个能设置吗

网友A:
    一般会fit vie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会fit view的

怎么样让他不要fit view呢?

网友B:
    没有这个设置吧

网友C:
    都是之间定位到选中器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之间定位到选中器件上

    是定位 ,但是可不可以不定位这么大,周围连接了什么器件都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个设置吧

    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定位 ,但是可不可以不定位这么大,周围连接了什么器件都看不到

    手动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