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的title字符串换行办法

楼主(2020-04-09):
Matlab的title如何实现换行显示?

比如下面的程序,怎么才能在'B Range‘前面开始换行呢?

a=1;b=2;c=3;d=4;

title(['abc','L Range:',num2str(a),'(nm)','~~',num2str(b),'(cm)','B Range:',num2str(c),'(cm)','~~',num2str(d),'(cm)']);

使用元胞数组便可以了。

a=1;b=2;c=3;d=4;
title({['abc','L Range:',num2str(a),'(nm)','~~',num2str(b),'(cm)'];['B Range:',num2str(c),'(cm)','~~',num2str(d),'(cm)']});

下面的程序是绘制岩石圈在地表和地下垂向载荷作用下进行挠曲的示意图。程序中便包含利用元胞数组使title中的字符换行的程序。

如title({'(b)'; 'equilibrium state'})

% % % %-------------------------------

x=-2*pi:0.01:2*pi;

y=sin(x+pi/6);

y1=0*x-3;

y2=0*x-6;

subplot(3,3,1)

plot(x,y,'k',x,y1,'k',x,y2,'k','linewidth',2)

ylim([-6.5 1])

text(x(end)+1,y(end),'suRFace')

text(x(end)+1,y1(end),'Moho')

text(x(end)+1,y2(end),'LAB')

text(x(1)-2,y(1),'H_I')

title({['(a)'];['initial surface loading']})

axis off

y=sin(x+pi/6)*3/5;

y1=-3-sin(x+pi/6)*2/5;

y2=-6-sin(x+pi/6)*2/5;

subplot(3,3,2)

plot(x,y,'k',x,y1,'k',x,y2,'k','linewidth',2)

hold on

y1=0*x-3;

y2=0*x-6;

plot(x,y1,'k--',x,y2,'k--','linewidth',2)

text(x(end)+1,y(end),'surface')

text(x(end)+1,y1(end),'Moho')

text(x(end)+1,y2(end),'LAB')

text(x(1)-3,y(1),'H_T')

text(x(1)-3,y1(1),'W_T')

text(x(1)-3,y2(1),'W_T')

title({'(b)'; 'equilibrium state'})

ylim([-6.5 1])

axis off

y=0*x;

y1=-3+sin(x-pi/4);

y2=0*x-6;

subplot(3,3,7)

plot(x,y,'k',x,y1,'k',x,y2,'k','linewidth',2)

ylim([-6.5 1])

text(x(end)+1,y(end),'surface')

text(x(end)+1,y1(end),'Moho')

text(x(end)+1,y2(end),'LAB')

text(x(1)-3,y1(1),'W_I')

title({'(c)';'initial Moho loading'})

axis off

y=-sin(x-pi/4)*1/5;

y1=-3+sin(x-pi/4)*4/5;

y2=-6-sin(x-pi/4)*1/5;

subplot(3,3,8)

plot(x,y,'k',x,y1,'k',x,y2,'k','linewidth',2)

hold on

y=0*x;

y2=0*x-6;

plot(x,y,'k--',x,y2,'k--','linewidth',2)

text(x(end)+1,y(end),'surface')

text(x(end)+1,y1(end),'Moho')

text(x(end)+1,y2(end),'LAB')

text(x(1)-3,y(1),'H_B')

text(x(1)-3,y1(1),'W_B')

text(x(1)-3,y2(1),'H_B')

title({'(d)';'equilibrium state'})

ylim([-6.5 1])

axis off

y=sin(x+pi/6)*3/5-sin(x-pi/4)*1/5;

y1=-3-sin(x+pi/6)*2/5+sin(x-pi/4)*4/5;

y2=-6-sin(x-pi/4)*1/5-sin(x+pi/6)*2/5;

subplot(3,3,6)

plot(x,y,'k',x,y1,'k',x,y2,'k','linewidth',2)

hold on

y2=0*x-6;

plot(x,y2,'k--','linewidth',2)

ylim([-6.5 1])

text(x(end)+1,y(end),'surface')

text(x(end)+1,y1(end),'Moho')

text(x(end)+1,y2(end),'LAB')

text(x(1)-3,y(1),'H')

text(x(1)-3,y1(1),'W')

text(x(1)-6,y2(1),'W_T+H_B')

title({'(e)';'integrated equilibrium state'})

axis off

% % % %-------------------------------

其结果如下所示: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