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FPGA上运行的两个不同系统是否具有相同的FIT值?

楼主(2020-04-09):
你好,
我目前正在研究一个项目,我需要在两个替代设计选项之间做出决定,我必须考虑可靠性分析。(我不需要担心我的设计中的软错误效应)
根据我的研究,我发现FIT值是FPGA可靠性的基本标准。
在第一个设计中,我计划使用XC6SLX25T(Spartan6-0.045um-FIT:11)FPGA,另一个使用XC6VLX550T(Virtex6-0.040um-FIT:8)。
当我看到“UG116 xilinx器件可靠性报告”时,我看到所有FPGA的FIT值都归类于工艺技术中,而Virtex6的FIT值明显低于Spartan6(约为34%)。
我好几天都在搜索这个话题,但我找不到确切的答案。
为什么FIT率被归类为工艺技术?我观察到工艺技术和FIT值之间没有直接的相关性。
为什么Virtex6与Spartan6相比具有更小的FIT值?
为什么在相同的工艺技术FPGA之间的芯片尺寸或栅极数量没有区别
在同一FPGA上运行的两个不同系统是否具有相同的FIT值?

网友:
由于已发布的硬故障率基于实际数据(故障),因此它就是这样。
在特定技术节点上创建设备所需的一切复杂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
因此,一个部件的一个故障容易改变数量。
此外,此数据的置信区间为60%,这意味着真实或实际的故障率很容易变为表中的一半或两倍。
这不应该是选择哪个家庭的考虑因素(它们都是如此之低以至于完全等同)。
即使您正在构建数百万个单元,也几乎不可能看到您选择的硬故障率有任何差异。
当然,你如何使用该部件将完全控制你的现场失败率(例如,炎热的环境总是导致比温带环境更多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