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tlab怎样打开并读取.txt文件?

楼主(2020-04-09):
我有一个小程序,需要读入一个.txt文件,该文件是一个5列n行的数据文件,其中前两行是对数据列的注释,我不要读入,只想将5列数据分别读给5个数组,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既然是列排列的,复制到xls文件中,再xlsread比较方便

网友:
a=importdata('c:/1234.txt');
for i=1:5
    out{i}=a(1:end,i);
    end
    你试一试

网友:
[a, b, c, d, e] = textread(filename, '%f%f%f%f%f', -1)
最后的-1代表读整列,你也可以指定读任意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