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ZUNKEN V12 找不到规则文件怎么解决

楼主(2020-04-09):
请教ZUNKEN V12 找不到规则文件

第一次使用ZUNKEN,在转PCB时,提示找不到规则文件(Failed to get the master rule library )或者提示设计规则未定义(Design rule name is undefined).
重装软件好几次也无法解决。
我的环境变量设置和库文件设置如图片
谁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请教解决方法,感谢~

在转PCB时,提示找不到规则文件

在转PCB时,提示找不到规则文件

库文件设置

库文件设置

环境变量设置

环境变量设置

网友:
是不是你的Library.rsc文件中没有进行指定路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