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磁盘管理

楼主(2020-04-09):
      查看磁盘容量
      df -[ikm]
      参数说明:
      -i: 使用 i-nodes 显示结果
      -k: 使用 KBytes 显示结果
      -m: 使用 MBytes 显示结果

      查看目录占用多大空间
      du [-abckms] [目录名称]
      参数说明:
      [目录名称] 可以省略,如果省略的话,表示要统计目前所在目录的档案容量
      -a  :全部的档案与目录都列出来!默认值是指列出目录的值!
      -b  :列出的值以 bytes 输出
      -c  :最后加总 total !
      -k  :列出的值以 KB 输出
      -m :列出的值以 MB 输出
      -s  :只列出最后加总的值!

      查看文件占用多大空间:
      $ls -sh
      total 32K
      4.0K a.sh  4.0K test   20K test.tar  4.0K test.txt

      硬盘分割与格式化
      fdisk  硬盘切割 partition 的工具
      mke2fs 就是 Linux 底下重要的 format 格式化的工具
      e2label 修改硬盘的 label (表头名称) 的工具!
      mknod  新增硬件对应文件的工具!
      fsck       检查硬盘有没有坏轨的工具
      badblocks 跟 fsck 一样,但是 fsck 的功能比较强,所以这个指令可以不学!
      sync 将    内存中的数据给他同步化写入硬盘中

      mount (使用完毕之后必须umount)
      硬盘:先用“fdisk -1”查看外挂的硬盘分区设备号,假设为/dev/hda1
      mount /dev/hda1 /mnt
      U盘:
      首先使用“fdisk -l”命令查看外挂闪存的设备号,一般为/dev/sda1。然后用“mkdir /mnt/usb”命令建立一个挂载U盘用的目录。使用如下命令挂载FAT32格式的U盘:
      # mount -t vfat /dev/sda1 /mnt/usb
      注意,有的系统是:
      mount -t vfat /dev/scsi/host0/bus0/target0/lun0/dist /mnt
      光盘:mount -t is09660 /dev/cdrom /mnt/cdrom
      NFS:mount -t nfs -o rw 10.140.133.9:/export/home/sunky /mnt/nfs
      Windows文件共享:需要安装samba
      mount -t smbfs -o username=administrator,password=pldy123 //10.140.133.23/c$ /mnt/samba
      注:administrator 和 pldy123 是ip地址为10.140.133.23 windows计算机的一个用户名和密码,c$是这台计算机的一个磁盘共享
      挂在光盘映像:
      1、从光盘制作光盘镜像文件。将光盘放入光驱,执行下面的命令。
      #cp /dev/cdrom /home/sunky/mydisk.iso 或
      #dd if=/dev/cdrom of=/home/sunky/mydisk.iso
      注:执行上面的任何一条命令都可将当前光驱里的光盘制作成光盘镜像文件/home/sunky/mydisk.iso
      2、将文件和目录制作成光盘镜像文件,执行下面的命令。
      #mkisofs -r -J -V mydisk -o /home/sunky/mydisk.iso /home/sunky/ mydir
      注:这条命令将/home/sunky/mydir目录下所有的目录和文件制作成光盘镜像文件/home/sunky/mydisk.iso,光盘卷标为:mydisk
      3、光盘镜像文件的挂接(mount)
      #mkdir /mnt/vcdrom
      注:建立一个目录用来作挂接点(mount point)
      #mount -o loop -t iso9660 /home/sunky/mydisk.iso /mnt/vcdrom

      设定开机时即挂载的方式:
      在/etc/fstab修改
      $more /etc/fstab

      #
      # /etc/fstab
      # Created by anaconda on Sat May  2 09:04:38 2009
      #
      # Accessible filesystems, by reference, are maintained under '/dev/disk'
      # See man pages fstab(5), findfs(8), mount(8) and/or vol_id(8) for more info
      #
      /dev/VolGroup00/LogVol00
      /
            ext3
        defaults
      1 1
      UUID=330fd980-2bed-4fbc-ae04-ddf89c20ca4f
      /boot
            ext3
      defaults
         1 2
      tmpfs
              /dev/shm
               tmpfs
        defaults
           0 0
      devpts
      /dev/pts
      devpts
      gid=5,mode=620
      0 0
      sysfs
      /sys
      sysfs
      defaults
      0 0
      proc
      /proc
      proc
      defaults
      0 0
      /dev/VolGroup00/LogVol01
      swap
      swap
      defaults
      0 0
      192.168.2.5:/store/home
      /home
      nfs
      bg,soft
      0 0

      一些参数:

      参数
      内容意义
      async/sync
      异步/同步
      是否允许磁盘与内存中的数据以同步写入的动作?使用 async 这个异步写入的方式会比较快速一些。
      auto/noauto
      自动/非自动
      在开机的时候是否自动挂载该扇区?既然设定在这个区域内了,当然希望开机的时 候自动挂载啰!
      rw/ro
      可擦写/只读
      让该扇区以可擦写或者是唯独的型态挂载上来,如果是 vfat 之类的扇区,您不想让 Linux 变更的话,那么使用 ro 也不错!能够提供有效的保护呢!
      exec/noexec
      可执行/不可执行
      限制在此档案系统内是否可以进行『执行』的工作?如果是纯粹用来储存数据的, 那么可以设定为 noexec 会比较安全,相对的,会比较麻烦!
      user/nouser
      允许/不许
      是否允许使用者使用 mount 指令来挂载呢?一般而言,我们当然不希望 user 身份的人能使用 mount 啰,因为太不安全了,因此这里应该要设定为 nouser 啰!
      suid/nosuid
      具有suid/没有suid
      该档案系统是否允许 SUID 的存在?一般而言,如果不是 Linux 系统的扇区,而是一般数据的 partition ,那么设定为 nosuid 确实比较安全一些!毕竟有 SUID 是蛮可怕的一件事
      usrquota
      启动使用者磁盘配额模式支持
      grpquota
      启动群组磁盘配额模式支持!
      defaults
      同时具有 rw, suid, dev, exec, auto, nouser, async 这些功能,所以预设情况中,使用这个即可!

      如果/etc/fstab 写错了(最常发生在 quota 设定的时候)会造成无法开机的窘境,因此,通常我们都会把自己所想要的数据给他写在 /etc/fstab 之后,以 mount –a 驱动看看,此外,如果错误已经造成了呢?那也不要太担心,由于错误造成了,所以根目录 / 预设会变成只读属性,这个时候就得要进行 remount 的工作了,亦即下达:
      mount  –n –o rw,remount  /
      这样应该就可以将磁盘挂载成为可擦写了!

      此外,您必须了解的是, /etc/fstab 写的是您的设定文件,但是目前的系统所挂载的信息则是记录在 /etc/mtab 这个档案中

      Swap partition ( 建立虚拟内存的扇区 ):
      第一种正规的方法是『直接再加一棵硬盘,并且将其中某个扇区规划为 swap 的 filesystem 』,呵呵,说的容易,做起来更容易!实际的动作为:
      • 以『 fdisk /dev/hd[a-d] 』先建立一个 partition ,还记得 fdisk 怎么做吗?回去复习一下吧!简单的来说,就是先 (1)建立一个 partition,然后 (2)将该 partition 的 ID 改为 82 这一个 swap 的磁盘档案格式代号就对 啦!这样这一步骤就 OK 啰!
      • 以『 mkswap /dev/hd[a-d][1-16] 』的方式来将您刚刚建置出来的 partition 『格式化为 swap 的档案格式』,很简单吧!这样就格式化 OK 啰!
      • 再来则是将 swap 启动,启动的指令为『 swapon /dev/hd[a-d][1-16] 』,这样就能启动了!很简单吧!这样 swap就自动加入到内存容量里头去了!

      那么如何将 swap 关掉呢?呵呵!很简单呀!就是直接给他 swapoff 就对了!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