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添加M_map工具箱

楼主(2020-04-09):
之前转载过matlab画世界地图的文章。最近正好用到。首先试了matlab自带的worldmap,感觉画出来的图形不尽如人意,比较杂乱。如下图。

查阅了些资料,请教了Liangjing,一致推荐m_map。为了达到想要的效果,这次只要不再偷懒,下载M-Map工具箱(http://www.eos.ubc.ca/~rich/map.html)并进行安装。所幸过程比较顺利,现记录如下,回头把画出的效果图再添上。其他matlab的toolbox安装,也可参考进行。

----------------------------------------

M_map的User Guide教的,matlab安装目录请自行参考自己的电脑。

1、将M_map.zip工具箱内容解压缩,至'C:Program FilesMATLABR2009atoolboxmatlabm_map'

2、找到'C:Program FilesMATLABR2009atoolboxlocalpathdef.m'文件,打开,并把1中的路径添加到该文件中,保存。

matlabroot,'toolboxmatlabplottools;', ...
matlabroot,'toolboxlocal;', ...
matlabroot,'toolboxsharedcontrollib;', ...
matlabroot,'toolboxshareddastudio;', ...
matlabroot,'toolboxmatlabdatamanager;', ...
matlabroot,'toolboxmatlabm_map',...           %这里不需加分号“;”
%%% END ENTRIES %%%

3、运行 rehash toolboxcache 命令,完成工具箱加载

>>rehash toolboxcache

========以上,完成加载==============================

========以下,测试是否成功===========================

test1:运行

>>what m_map

得到的结果类似dos中的dir命令,即可。

M-files in directory C:Program FilesMATLABR2009atoolboxmatlabm_map

Contents        m_grid          m_ll2xy         m_scale
m_coast         m_gshhs         m_lldist        m_tba2b
m_contour       m_gshhs_c       m_mag2geo       m_tbase
m_contouRF      m_gshhs_f       m_patch         m_text
m_coord         m_gshhs_h       m_pcolor        m_track
m_demo          m_gshhs_i       m_plot          m_ungrid
m_elev          m_gshhs_l       m_plotbndry     m_usercoast
m_etopo2        m_hatch         m_proj          m_vec
m_fdist         m_idist         m_quiver        m_xy2ll
m_geo2mag       m_legend        m_range_ring    m_xydist
m_geodesic      m_line          m_ruler

test2:测试demo

>>m_proj('oblique mercator');
m_coast;
m_grid;

------------------------------

m_map工具箱画出的图(edit at 23:00 2011-04-28)

%--------------------------------------------------------------------

figure
P=A11;%%%%%%%%%%%%%%%这个就是你取出来的GRACE数据 如a( :,: )=grace(i,:,: );
lo=0.5:359.5;
la=-89.5:89.5;
[lo,la]=meshgrid(lo,la);
m_proj('Equidistant Cylindrical','lon',[0.5,359.5],'lat',[-89.5,89.5]);
m_pcolor(lo,la,P);hold on;
shading flat;
m_grid('box','fancy');
hold on;

-----------------------画出的图示-----------------------

====================================

matlab的m_map工具箱及添加行政边界底图

转自:http://hi.baidu.com/blucas/blog/item/2f34c1fd48417087b901a014.html

对习惯使用matlab的人来说,m_map是一个很好的绘制地图的免费工具箱。可以选择的投影种类近20种,包括常用的Lambert、 Mercator、UTM等。可以测量距离( m_lldist, m_xydist ),绘制等值线(m_contour),等值线填充图(m_contourf),矢量图(m_quiver),栅格图(m_pcolor)等,并与相应的 matlab函数语法类似,很容易使用。
m_map通过m_coast提供1/4 degree分辨率的全球海岸线,通过下载GSHHS可以得到更高分辨率的海岸线数据。
除海岸线外,还可以利用已有的GIS行政边界资料,在地图上添加行政边界底图。具体作法为:下载.shp格式的行政边界文件(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的下载服务),将下 载的.shp文件通过mapinfo转换成.dxf文件,利用已编译好的fortran程序,读取经纬度信息,输出.dat文件。导入matlab空间, 可以直接m_plot,也可以调用m_plotbndry()。
通过以上方法可以实现.shp在matlab绘图中的应用。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