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HDMI等长对降低电磁辐射的影响

楼主(2020-04-09):
    如下截图说明,差分数据间的“a certain skew”,这里我理解为长度的偏差,这个偏差怎么能降低电磁辐射呢,着实让我疑惑,还是我理解有误,这么说,岂不是等长控制的越是精细,对电磁兼容反倒不好了

网友:
    保持在一定的偏差内,不使得最终数据信号出问题,差分两个线的信号最后相减得到最终的信号,如果偏差很大,这个得到的信号就会有问题,频谱就会有问题,SI和RE就会有问题。

网友A:
    这个牵涉到差模信号的差模辐射转共模辐射的背后逻辑

网友:
    比较高深,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牵涉到差模信号的差模辐射转共模辐射的背后逻辑

这个对内的差分skew说明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应该是尽量减小这个差分skew,“it is desirable to have a certain skew
between the different data pairs. This can help to reduce the electromagnetic emissions”,这句话理解下来,存在skew是可取的并且可以降低辐射,存在skew不是会造成辐射吗,为啥说有助于降低辐射呢?这个skew我理解成的是不同差分对之间的长度偏差,你截图里的“differential skew”是差分对内偏斜,这个skew还是不确定要怎么理解,我还是没搞懂我截图里头两句话的实际含义,我付上原文档,可以再参考理解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对内的差分skew说明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应该是尽量减小这个差分skew,“it is desirable to have a  ...

我发出的是差分信号辐射转共模辐射。而您的问题是差分对如何减小辐射。这里面牵涉的是差分对传输的是相同频率的信号,因此希望其在不同差分对之间辐射存在相位差,这种在在某个辐射频率点的幅度就可以降低....如果信号对之间没有向量差,这个时候是最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出的是差分信号辐射转共模辐射。而您的问题是差分对如何减小辐射。这里面牵涉的是差分对传输的是相同 ...

    这个回答到位了,感谢感谢!

网友B:
    请问50r  signal  ended 怎样理解

楼主(2020-05-09):
引用 网友B:
    请问50r  signal  ended 怎样理解

个人理解为单端线的阻抗为50欧姆,这里注意保证差分线阻抗控制90就好了,但是单端为啥是控制到50,而不是45就想不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个人理解为单端线的阻抗为50欧姆,这里注意保证差分线阻抗控制90就好了,但是单端为啥是控制到50,而不是 ...

90欧姆正负15%,也就可以100欧姆;而单端走线 即为松耦合走线,类似于普通单端走线阻抗一样,正如我们所知,阻抗小意味着走线宽,在PCB设计叠层一样的线宽处理时,就采用50欧姆也行。故差异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欧姆正负15%,也就可以100欧姆;而单端走线 即为松耦合走线,类似于普通单端走线阻抗一样,正如我们所 ...

    原来如此,感谢付老师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