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变频器过电压跳闸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楼主(2020-04-09):
过电压(OV)的跳闸原因

国产变频器的进线电压一律是380V,直流电压上限值通常定为700V或720V;进口变频器因为进线电压的上限值较高,所以,直流电压的上限值常定为800V。

电源侧的过电压原因

1.电源电压过高

例如,企业变电所的容量偏低,白天负载较重,把变压器的二次电压调到高挡。一到晚上,电压就偏高了。

2.电源侧有冲击电压

一是在打雷时,常常使变频器过电压跳闸;

二是车间变电室为了提高功率因数,需要配置电力电容器,当电容器合上时,变频器也会因过电压而跳闸。

运行中的过电压 1.拖动系统释放位能

主要发生在起重机械放下重物时,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如果制动电阻值太大,制动电流和制动力太小,重物下降速度太快,将可能导致过电压跳闸。

2.突然失载

例如生产机械在运行过程中,皮带突然断裂,动态转矩突然加大,将产生很大的加速度,使电动机处于再生状态,导致过电压跳闸。

减速过程中的过电压

1.减速时间太短

频率下降时,电动机将处于发电状态。减速时间预置太短,电动机的同步转速下降太快,发电量较大,容易导致过电压跳闸。

2.制动电路的原因

制动电路包括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当直流电压偏高时,用于放电。

(1)制动电阻值太大

有的设备惯性很大,处于再生制动状态时,发电量较大,如制动电阻大,则放电电流小,将因来不及放电而过电压。

有时,制动电阻的连接线在接线处接触不良,也会导致同样后果。

(2)制动电阻损坏

因为制动电阻是个发热体,所以较易损坏。而一旦损坏,将不能放电,减速时极易因过电压而跳闸。

(3)制动单元损坏

制动单元损坏后,也同样不能放电,容易因过电压而跳闸。

采样故障引起的过电压 如果实际测量所得的电压值是正常的,而显示屏显示的数据很大,则说明电压采样电路发生了故障。

网友:
频率下降时,电动机将处于发电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