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项目文件的PCB替换到另外一个项目文件的PCB

楼主(2020-04-09):
如下图,是两个项目的文件夹。要把A1的原理图替换到A2,或者A1的PCB替换到A2。怎么操作?

网友:
    A1里面的prj里面对pcb的路径做更改即可

网友:
    水飞老师貌似讲过

网友:
    直接将旧的PCB文件夹拷贝到新工程下面,重新关联原理图和库,进行前向标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