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为什么仿真时,PCB走线寄生电感随频率变化

楼主(2020-04-09):
各种资料中都是说当PCB走线的结构确定后,走线的特征阻抗即是确定不变的,走线的寄生电感和寄生电容也是只与走线的结构相关,与频率无关。
但是使用polorsi9000、siwave、Q3D去仿真,均发现走线的寄生电感总是随频率变化的,反倒是寄生电容几乎不变(不绝对),从而导致走线的特征阻抗也会随频率而变。
请教各位,这是为啥呢?

网友A:
    有种现象称为趋肤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种现象称为趋肤效应

    感谢答复。如果是趋肤效应的话寄生电感应该会随频率升高而变小,但用Q3D仿真一段走线的局部自感时,电感是随频率先变大然后变小,感觉很奇怪。用polor9000仿真到是随频率升高而变小。

网友:
    走线特征阻抗说的是设计阻抗,讨论的是常规情况下,但实际使用的时候要看的是瞬时阻抗,

网友:
    “PCB走线的结构确定后,走线的特征阻抗即是确定不变的” 这种说法应该都有应用前提(稳恒,频率限制,巴拉巴拉)。从电磁场角度,等效C/L一定是随f变化,具体的去了解下ξr,μr的高阶模型

主题无关的小测试:\xi _{r}, \mu_{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