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脚是否可以用分压电阻

楼主(2020-04-09):
    3.3V的IO脚输出中断到1.8V IO脚,中断脚是否可以用分压电阻?

    試了就知道!^_^

网友:
    虽然没这样子用过,但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看起来不会有问题。也可以用三极管转换一下电平...

网友:
    最好不要这么用,虽然看起来正常工作,但是有脉冲时很容易烧管脚,如2楼所说用三极管转换一下连接不同电源域更科学

网友A:
    用二極管以 Diode Logic 的方式隔開,既可做電平轉換,訊號也不會反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二極管以 Diode Logic 的方式隔開,既可做電平轉換,訊號也不會反相了。

这个想法蛮好,适用于低电平触发的中断。我还想到一种就是串联一个电阻和下拉电阻分压。不确定IO的驱动能力是否足够。

    用了以後就知道了!^_^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二極管以 Diode Logic 的方式隔開,既可做電平轉換,訊號也不會反相了。

这种方式VO低电平在0.5V左右,有噪声时会引起输入端误判,还不如电阻分压方式好!

    老實說…你爽就好!買你產品的人,死活與我無關。^_^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想法蛮好,适用于低电平触发的中断。我还想到一种就是串联一个电阻和下拉电阻分压。不确定IO的驱动能 ...

什麼旁門左道、奇門盾甲都有!

    https://next-hack.com/index.php/2017/09/15/how-to-interface-a-5v-output-to-a-3-3v-inp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麼旁門左道、奇門盾甲都有!

https://next-hack.com/index.php/2017/09/15/how-to-interface-a-5v-o ...

    谢谢分享!选用哪种方式还要看管脚属性和使用场景,比如电阻分压法输入端必须具有高阻抗(小的输入泄漏,例如CMOS)。像OD门就必须要用有上拉的接法。

网友:
    要注意電流量還有整體耗電量,如果耗電量過大整體的輸出電壓降低反而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