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差分对to差分对的SPacing?

楼主(2020-04-09):
大佬们,cadence设置差分对组间时,是先设class,再设class to class 吗?求指教

网友A:
    直接设class即可,class to class是对于有多种不同规则时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设class即可,class to class是对于有多种不同规则时使用。

    试过了,差分对内的P,N会同样报错L-L Drc。比如打算设组间12mil spacing.组内的4mil spacing会报DRC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差分对内的P,N会同样报错L-L Drc。比如打算设组间12mil spacing.组内的4mil spacing会报DRC

差分对内间距报错给差分线添加个对内最小间距属性并设置对内最小间距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