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可以自已编一些更实用的scirpt,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2020-04-09):
    CAM350可以自已编一些更实用的scirpt,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如果你的Logo已经是Gerber文件,可以直接读入CAM350,然后复制到丝印层就行 ;如果是BMP文件可以用先BMP2PCB软件,然后再用Protel读入转成Gerber就成了; AutoCAD格式的文件,可以用AutoCAD转成DXF格式再用CAM350读入就行了。